[技术问答] 锂电池供电的话,稳压芯片用3.3V的好还是3V的好?

楼主(2024-05-28):
锂电池供电的话,稳压芯片用3.3V的好还是3V的好?
发现用3.3V供电,电池电量一半不到就没法工作了,大家都是用多少V的稳压芯片为锂电池设备稳压?

网友A:
这不考虑你的工作系统是多少V的?

网友B:
我建议还是先升压再降压比较好

网友C:
选择稳压芯片的输出电压,应该根据你的应用需求和锂电池的工作电压范围来决定

网友D:
一般来说,锂电池的工作电压范围是3.0V到4.2V,因此如果你需要稳定输出3.3V的电压,那么选择3.3V的稳压芯片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E:
可以确保在锂电池电压下降到最低工作电压时,稳压芯片仍然能够提供稳定的3.3V输出

网友F:
如果你的应用对电压要求不是特别严格,或者你希望在锂电池电压较低时能够更好地利用电池能量,那么选择3V的稳压芯片也是可以的。这样可以减少稳压芯片的功耗,并延长电池的使用时间

网友G:
总之,选择稳压芯片的输出电压应该根据你的应用需求和锂电池的工作电压范围来综合考虑

网友H:
如果你不确定应该选择哪个电压,建议参考芯片厂商的技术文档或咨询专业人士的意见,以确保选择合适的稳压芯片

网友I:
我觉得可以考虑升压之后降压用啊?这样稳定

网友J:
可以用3V的,而且电池不就最低3V么,最高4.2,你的系统要是支持4.2V也没问题,其实都不用稳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