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电路应用实例,求电路分析!

楼主(2024-05-28):
下图是运算放大应用电路的实例,求各点电压,分析输入输出关系,谢谢!

先发帖,然后回头再编辑原帖,将图片黏贴到帖子里就能够看到图片了,直接发图会转晕的。

楼主:


网友A:
就是光敏管接收,运放放大而已,看不明白吗?

@coody :好强,好喜欢
@自定义LqT :左边第一个运放是I-V转换,反相转换-2.7V/uA,第二个运放同相放大13倍,其余电阻都是提供偏置之类辅助工作的。
能看出放大倍数是多少吗,还有下面的电阻网络电压关系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