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SH32F205支持2个FOC控制是否有相应的代码?

楼主(2024-05-28):
请问一下,SH32F205支持2个FOC控制是否有相应的代码?

网友A:
查阅SH32F205的官方文档或数据手册

网友B:
如果你找不到现有的代码或库,你可能需要自己编写FOC控制代码。这需要对电机控制算法有深入的了解,并可能需要使用C或C++等编程语言来实现。

网友C:
使用电机控制库

网友D(2024-06-27):
这个没看到有什么比较好的库

网友E:
如果硬件上支持的话 软件应该可以自己写

网友F:
官网有没有

网友G:
如果是两个foc控制的话 是不是从硬件上要完全区分开呢

网友H:
如果同时进行两路foc控制 对单片机的负担会不会比较重了

网友I:
想要实现foc控制 需要多少引脚啊

网友J:
什么型号的单片机支持两个foc的控制呢

网友K:
如何确认相关型号是否支持两路控制呢

网友L:
这个对单片机影响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