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框架下使用usbhost的问题

楼主(2024-05-28):
如题,本人在用gd32f107的芯片跑stm32hal的代码框架,主控频率是按照cubemx生成的72Mhz,其他的功能都正常,就是usbhost这一块出现了问题,插入usb的时候能够正常显示,但是当往usb中写文件的时候就会出现FA_DISK_ERR的问题,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吗?另外出现FA_DISK_ERR的时候是在执行f_close的时候,

楼主:
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是两个芯片的寄存器有差异,已经通过替换usb库的方式解决了,稍后更新一下将GD32F10X的usb驱动库移植到STM32F10X HAL框架下的流程

网友A:
两个芯片还是有点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