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整改整改EFT测试时74HC595驱动的LED指示灯乱闪

楼主(2024-05-28):
#申请原创#
1、测试情况
    电源端口做EFT测试,测试等级4级,频率为100kHz5kHz。测试过程中出现LED指示灯乱闪,应该熄灭的指示灯会变成忽亮忽灭的闪烁,试验结束LED指示恢复正常状态。
2、原因分析
      EFT测试施加在电源端口,根据信号带宽和上升沿的关系B=0.35/Tr计算EFT的信号带宽范围。Tr=5nS,计算最高的带宽为70mHzEFT的整个干扰信号范围从5kHz-70MHz
       EFT的带宽较宽,干扰信号会有传到和辐射两个方面。整改第一步先确认干扰是传导还是辐射。为确定该项内容,可以从传播路径上的着手。
使用高频磁环把电源端口的测试线套住,套住后如果干扰减轻干扰基本确定是辐射,套住后没有任何改善,干扰为传到方式。
  高频磁环的选择,选取材质是镍锌的高频磁环,选取时注意频率阻抗图,选取在30-50MHZ时阻抗可以达到100欧姆左右的磁环。图1是曲线阻抗图的示例图,购买时要确认材质是镍锌,阻抗根据阻抗图选取,在30-50MHZ时阻抗100欧姆左右,阻抗更高效果更好。
    整改测试时,可以采取磁环多绕几圈线的方式来增加阻抗,磁环可以选取卡扣式的测试时操作方便。我这次遇到的EFT问题就是辐射造成的,在电源线上套上一个磁环后LED指示灯不再闪烁。

       图1
3、整改分析
         通过分析可以知道本次干扰时辐射造成的,所以在电源部分对共模滤波的共模电感,共模电容上没有做整改。
    要对该问题做整改要进一步分析成因。74HC595是一个串转并的芯片,用于扩展IO口。图2是本次使用595部分的硬件原理图。
C8 C9 C5三个电容是串行接口处的预留滤波电容,做测试时这几个电容是没有安装的。
        图2

  本次EFT测试时时,D5D7是常亮的,即网络编号LED1LED2处一直是低电平。剩余的发光二级管正常是熄灭的,即网络编号LED3-LED9处是高电平。测试时D4 D6 D7 D10 D14 D15同时出现闪烁,由此分析应该是595的串行输入处收到了干扰,造成几个发光二极管同时点亮、熄灭。
  由此分析收到干扰的IO口线应该在网络编号为SER_595 REG1 CK_595这三个网络编号所在的口线。因为有预留的三个滤波电容C5 C8 C9,所以决定现在这里放置滤波电容做下滤波看效果。
  选取贴片电容前要先看下贴片电容的阻抗频率曲线,图3是网上查找的一个贴片电容频率阻抗曲线图,结合EFT的频率范围,选取电容容量为NF级别的,优先选取了1nF10nF做进一步确认。安装1nF贴片电容后做测试发现明显改善,LED指示灯的闪烁频次减少。

         图3

  延续该思路进一步整改,将电容加大到10nF做测试,LED不再闪烁,本以为整改好,但做正常功能测试时发现问题,通过595LED点亮的时候需要点亮的LED位置和实际的不一致,比如我要点亮LED5网络编号的LED,可结果是LED7点亮或者没有LED被点亮。进一步分析发现时10nF的滤波电容过大,会造成串口的数据处的识别有错误。
        595的数据串口转并口的原理见图4。图4中的SHCP对应原理图的网络编号的对应关系。
4编号
原理图网络编号
功能

SHCP
CLK_595
shift register clock input
移位时钟
DS
SER_595
serial data input
串行数据
STCP
REG1
storage register clock input
锁存时钟

      图4
    图5
  从图4和图5结合可以看出,串行数据移位和数据锁存都发生在时钟的“上升沿”。10nF电容应该是偏大造成芯片对上升沿识别时出现了误判,所以造成LED的点亮变错。

  如果降低滤波电容EFT测试又会出现LED受干扰闪烁的情况,整改进入一个死循环。原打算通过改进程序中的IO口控制命令来解决10nF电容上升沿识别错误的问题,但因修改多次加入多个延时也没有效果。

    想到两个一直常亮的LED没有受到干扰,一直是常亮状态,据此分析串口数据输出高电平时被干扰的情况更严重,将程序中的三个串行IO口的默认状态都改为低电平。修改后再次错EFT测试,进一步改善,但是还是会出现LED闪烁。
整改再次陷入停顿中......
    再仔细阅读数据手册发现图6处的描述,因为前面程序已经把三个IO口的默认状态设置为低电平,结合测试时几个LED同时被点亮,分析最有可能受到干扰的是STCP(锁存时钟IO)该IO口出现一个上升沿就会对信号做一次锁存更新。再结合加大电容可以不乱闪烁,说明该IO口受到的干扰更强,但是电容并不能再加大,所以对该IO口加型号SMBJ3V3TVS管,降低干扰信号。
     图

    加了TVS后再做测试,连续测试10EFT,等级按照4级,不再出现闪烁问题,正常的LED显示功能也可以正常执行,至此解决了该EFT问题。
1、总结
        EFT干扰信号带宽很宽,从k级到M级有传到和发射两部分,做整改前建议要先分清是那一部分然后再进一步做处理。
如果不做分析上来就对电源部分做整改,修改共模电感,共模电容,结果可能是事倍功半会浪费很多时间。
身边要常备一些整改的功能,公司试验设备齐全的,可以给与支持力度较大的可以购买一些专用的整改测试设备。收到限制的,个人可以常备一些小器件和小工具,比如磁环、屏蔽布和一些常用的滤波电容。

  有时需要结合软件一起来整改EMC效果更好一些。图7是整改后的原理图,图8是电源处的前面应对EMC的原理图,本次没有对电源处整改,图8中的RT1是一个NTC是用来限制电源上电时的浪涌电流的。
图7

优化电路设计,整改解决EFT测试时74HC595驱动干扰导致LED灯异常闪烁的问题,原因分析和整改过程详细清晰,结构完整。(ps:大佬 下次申请原创记得@21小跑堂 哦~)

网友A(2024-08-11):
怎么感觉传导和辐射搞反了。套了能改善是传导干扰,改善不明显,是空间辐射造成的。

网友B:
设计阶段寥寥草草,测试阶段花大力气填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