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OC™ Wi-Fi + BT] WIFI和蓝牙同时存在

楼主(2024-05-28):
一个芯片可以WIFI和蓝牙同时存在吗?英飞凌的芯片可以吗。

网友A:
您好,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款芯片:
https://www.infineon.com/cms/en/ ... s-bluetooth-combos/
  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到我们官方的论坛上面进行提问哦,上面有专门的工程师为您解答,链接如下:
https://community.infineon.com/? ... gc_community_answer

网友B:
一个芯片可以WIFI和蓝牙同时存在。

网友C:
一个芯片可以集成多个IP核,比如Wi-Fi,蓝牙等,即所谓的Wi-Fi Bluetooth Combo芯片.在手机上使用的可能还会同时集成有FM,NFC等.

网友C:
在英飞凌的Wi-Fi Bluetooth Combo芯片里,Wi-Fi和Bluetooth芯片是分别运行在不同的arm Core里的.可以简单理解成把一颗Wi-Fi MCU芯片和一颗Bluetooth MCU集成到一颗芯片上.
在某些型号的芯片,Wi-Fi和Bluetooth可以共用2.4G的天线,分时使用.

网友D:
英飞凌的芯片也支持WIFI和蓝牙同时存在。例如,英飞凌推出的AIROC™ CYW43022就是一款超低功耗双频段Wi-Fi 5和蓝牙5.3的二合一产品。

网友E:
现在一些板子基本都是存在2种无线连接方式

网友F:
如WiFi和蓝牙都工作在2.4G, WiFi和蓝牙可能只用一个天线,就会存在如何协调认天线使用的问题。英飞凌无线IC里,WiFi和蓝牙是两个功能模块,两个功能模块有一套高速通信口,用于协调天线的使用。英飞凌共存机制可以满足常用场合需求(比如:WiFi进行高速数据传输时,蓝牙在播放音乐),并可通过调整共存参数来适应一些特殊场合的需求。

网友G:
基本上自己开发英飞凌有2种都支持的芯片进行设计就好

网友H:
wifi BT共存问题细究起来还是很高深的

网友H:
另外在做RF测试时候,测wifi就需要把BT关掉,测BT就要把wifi关掉,不然会造成仪器的误判哦

网友I:
英飞凌的没问题,其实都存在可以额外增加外设就好

网友J(2024-08-06):
英飞凌不单有WiFi BT单MAC的方案,还有双MAC的芯片,可以实现RSDB(Real Simultaneous Dual Band), 能够让Wi-Fi设备同时在2.4GHz和5GHz两个频段上发送和接收数据

网友K:
引用 网友D:
英飞凌的芯片也支持WIFI和蓝牙同时存在。例如,英飞凌推出的AIROC™ CYW43022就是一款超低功耗双频段Wi-Fi  ...

这才是正确的回答方式~

网友L:
肯定可以的,而且很多都是WIFI和蓝牙二合一的。

网友M(2024-09-30):
芯片可以WIFI和蓝牙同时存在

网友N(2024-12-02):
英飞凌的 CYW4343W 芯片是一款 Wi-Fi + Bluetooth 双模芯片

网友N:
PSoC 6 系列支持外部模块集成,能与 Wi-Fi 和 蓝牙模块 配合工作。

网友O(2025-02-28):
这些芯片设计时考虑到多种通信协议的共存,能够支持同时运行 Wi-Fi 和蓝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