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B的传输速率最快可以达到多少?

楼主(2024-05-28):
USB的传输速率最快可以达到多少?1毫秒一包可以吗?

网友A:
早期的USB 1.0和1.1版本提供了相对较低的传输速率,分别是1.5Mbps和12Mbps。

网友B:
全速(Full Speed)模式下最高传输速率为12 Mbps。

网友C:
这个和USB的接口还有版本有关系吧

网友D:
USB的传输速率最快可以达到40 Gbit/s

网友E:
USB 3.0 实际传输速度大约在350MB/s到450MB/s之间

网友F:
USB 3.1和USB 3.2则进一步提升了传输速率,其中USB 3.1 Gen 2和USB 3.2 Gen 2的最大传输速率均为10Gbps,而USB 3.2 Gen 2x2的最大传输速率更是高达20Gbps。

网友G:
理论上最高可达480Mbps,但实际上受电缆质量和设备性能影响

网友H:
这是理论上的最大速率,实际传输速度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网友I:
USB 1.0的最大传输速率为1.5Mbps(低速模式),而USB 1.1的最大传输速率为12Mbps(全速模式)。

网友J:
市面上更为普遍的是USB 3.2 Gen 2x2,其最高传输速率为20Gbps。

网友K:
USB最快的传输速率可达40Gbps,这是由USB4规范中的USB4 40Gbps版本提供的。

网友A:
USB 3.2 进一步扩展了 USB 的性能,提供了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最高可达 20Gbps。

网友L:
MCU的USB还是2.0标准,实际带宽比理论值还要小。

网友M:
在MCU应用上是达不到理论速度的

网友N:
STM32 的全速USB12MB/s,实际11M多,Cubemx直接生成的实测,外挂phy芯片高速模式实测接近40MB/s,稳定在30-40M之间,用的USB-CDC虚拟串口模式

网友H:
USB 2.0:最高传输速率为480Mbps

网友B:
USB的传输速率随着不同版本的演进而不断提高。

网友O:
USB 1.0/1.1:最大传输速率为12Mbps(兆比特每秒)。

网友F:
USB 3.0/3.1/3.2:最大传输速率为5Gbps(千兆比特每秒)。USB 3.2 Gen 2x2 甚至可以达到20Gbps。

网友P:
USB 3.0的出现再次将传输速度提升至5Gbps,并引入了新的“SuperSpeed”传输技术

网友Q:
速度太快不太行吧

网友J:
USB的不同版本及其传输速率,可以更好地选择适合自己需求的USB设备。

网友R:
USB标准的最高版本是USB 3.2 Gen 2,其理论最大传输速率为:

USB 3.2 Gen 2:10 Gbit/s (吉比特每秒)

网友S:
USB的传输速率取决于USB标准的版本。随着USB标准的不断更新,传输速率也在不断提高。

网友T:
一般来说USB 1.0:低速(Low Speed)1.5 Mbps,全速(Full Speed)12 Mbps。 USB 2.0:高速(High Speed)480 Mbps。 USB 3.0(也称为USB 3.1 Gen 1):超高速(SuperSpeed)5 Gbps。 USB 3.1(也称为USB 3.1 Gen 2):超高速+(SuperSpeed+)10 Gbps。 USB 3.2:超高速+(SuperSpeed+)20 Gbps。 USB4:最高可达40 Gbps。

网友U:
需要注意的是,USB的这些速率是理论最大值,实际传输速率可能会因设备、线缆质量、系统配置和其他因素而有所降低。

网友V:
关于“1毫秒一包”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在询问数据包的发送频率。

网友W:
在USB通信中,数据是以包(packet)的形式传输的。USB 2.0标准中,最小的事务传输时间(包括数据包和握手包)大约是1毫秒左右,但这并不意味着每1毫秒就能发送一个数据包,因为这还取决于数据包的大小和总线的负载情况。

网友X:
在USB 3.0及更高版本中,由于更高的传输速率,数据包的发送频率可以更高,但仍然受到数据包大小和总线负载的限制。

网友Y:
在实际应用中,这样的传输频率可能需要特定的硬件支持和优化才能实现。

网友Z:
我觉得1ms不建议这么快哈,最好是等待完成之后再发第二包

网友AA:
一般来说要是用DMA的话,应该可以1ms一包的吧

网友AB:
虽然USB的传输速率可以达到很高,但能否实现每1毫秒发送一个数据包,还需要考虑数据包的大小、总线带宽、设备处理能力等多种因素。

网友AC:
这是理论上的最大传动速度,而实际的传动速度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网友AD:
USB 3.1和USB 3.2则进一步提升了传输速率,其中USB 3.1 Gen 2和USB 3.2 Gen 2的最大传输速率均为10Gbps

网友AE:
在单片机应用中不能达到理论速度

网友AF(2024-06-27):
这个理论值没法用,你用的数据线质量不同,速度都会不同。

网友AG:
USB不是一直在发展呢吗?如果以后采用光通讯,建立新协议,是不是能更快?

网友AH:
USB传输速率因版本而异,其中USB 3.2或更高版本的理论最大传输速率最快,可以达到每秒数百兆甚至数千兆的速度,具体数值取决于设备和实际使用情况。

楼主:
理论上它可以达到480mbps,但实际上它受到电缆质量和器件性能的影响

网友AI:
随着不同版本的发展,USB 传输速率不断提高。

网友AJ:
全速模式下的最大传输速率为12 mbps。

网友AK:
在单片机应用中达不到理论速度

网友AL(2024-07-31):
不同的USB版本提供不同的最大传输速度。都不一样。

网友AM:
USB 3.0的出现再次将传输速度提高到5gbps,并引入了一种新的“超高速”传输技术

网友AN:
mcu usb或2.0标准,实际带宽小于理论值。

网友AO:
关于“1毫秒包”的问题,这其实是问多久发一次包。

网友AP:
我觉得1ms不建议这么快ha,还不如等第二个包完成

网友AQ:
要看USB的版本

网友AR:
一般来说用dma的话应该能装1ms

网友AS:
这个理论值不能用,速度会根据你用的数据线质量不同而不同。

网友AT:
在单片机应用达不到理论速度的情况下,

网友AU:
不能使用这个理论值,速度会因所用电缆的质量而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