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被静电电过的芯片,怎么判断好坏?

楼主(2024-05-28):
这几天有点干燥,手碰电路板老是静电,怎么知道芯片有没被电坏。

网友A:
外观检测或许测试一下功能

网友B:
专业设备检测一下

网友C:
直接上电试一下

网友D:
一般来说,坏了的话,运行起来,程序可能不正常

网友E:
被静电击中的芯片可能会受到损坏,导致其功能受影响或完全失效。以下是一些方法来判断被静电击中的芯片是否好坏

网友F:
首先检查芯片的外观是否有明显的损坏,如裂纹、烧焦痕迹等。如果外观有明显损坏,很可能芯片已经损坏

网友G:
尝试将芯片插入相应的电路板或测试平台,进行功能测试。如果芯片无法正常工作或输出正确的信号,可能是受到静电击中导致损坏

网友H:
将被怀疑受损的芯片替换为一个新的同型号芯片,看是否能够正常工作。如果替换后芯片可以正常工作,那么原来的芯片很可能是受损的

网友I:
有些专业设备可以用来测试芯片的静电敏感性,以确定是否受到静电击中。这些设备可以检测芯片是否符合静电敏感性标准,帮助判断芯片是否受损

网友J:
如果有疑问,可以联系芯片的生产厂家或供应商,询问他们关于静电击中的芯片如何判断好坏的建议

网友K:
看功能是否正常就知道了,在专业点就是要用设备做个X线扫描了。

网友L:
需要注意的是,静电击中的损坏可能是微观的,有时候芯片看起来没有明显的损坏,但功能却受到影响

网友M:
其实我觉得,需要综合多种方法来判断被静电击中的芯片是否好坏是比较可靠的做法

网友N:
静电的话,一般芯片会发热,而且运行状态不对

网友O(2024-06-27):
点个灯试试呗

网友P:
还是得实测,有时只是几个引脚被击穿不能用,企业功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