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如何进行字符串的查找和替换操作?

楼主(2024-05-29):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t main() {
    const char *str = "Hello, world! This is a test.";
    const char *substr = "world";
    const char *result = strstr(str, substr);

    if (result != NULL) {
        printf("Substring found at position: %ld\n", result - str);
    } else {
        printf("Substring not found.\n");
    }

    return 0;
}

网友A:
不是有字符比较的函数吗

网友B:
进行字符串的查找和替换操作可以使用字符串处理函数来实现。在大多数编程语言中,都提供了相应的函数来完成这些操作

网友C:
使用字符串查找函数(如indexOf()、strstr()等)来查找目标字符串在源字符串中的位置

网友D:
如果找到了目标字符串,返回其在源字符串中的索引位置;如果未找到,返回一个特定的标识(如-1)表示未找到

网友E:
使用字符串替换函数(如replace()、str_replace()等)来替换源字符串中的目标字符串

网友F:
其实将目标字符串替换为指定的新字符串,这样就好了

网友G:
一般都是用strstr这个函数吧

网友H:
你网上搜搜,不过一般做字符串替换的操作比较少

网友I:
就用strstr就行呗,我觉得就是可以的

网友J:
我是用的strstr(),跟楼主一样,这种方式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