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union这个关键字是干嘛的啊?

楼主(2024-05-28):
ni, IO
好像从来没见过啊

网友A:
C/C++中的union关键字
在C/C++中,union关键字用于定义联合体,它可以存储不同类型的数据成员,但这些数据成员实际上共享同一块内存区域。这意味着在任一时刻,联合体中只能存储其成员中的一个。联合体的空间大小通常与其最大成员变量的空间大小相匹配。

网友B:
union 是 C 和 C++ 语言中的一个关键字,用于定义联合体(union)数据类型。

网友C(2024-06-27):
这个是联合体,在做数据转换的时候很好用

网友D:
在C/C++中,union关键字用于定义联合体,它可以存储不同类型的数据成员,但这些数据成员实际上共享同一块内存区域。这意味着在任一时刻,联合体中只能存储其成员中的一个。联合体的空间大小通常与其最大成员变量的空间大小相匹配。

网友E:
不知道单片机c语言是否支持这个关键字呢

网友F:
为什么联合体的使用不如结构体的使用广泛呢

网友G:
联合体和结构体那种类型更加节省空间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联合体,在做数据转换的时候很好用

为什么联合体在做数据转换的时候好用啊

网友I:
如果用不好 感觉联合体会导致数据误操作

网友J:
在union的所有数据成员中,同一时间只能存储一个数据成员

网友K(2025-09-11):
union(共用体)是 C/C++ 中的数据类型,核心特点是所有成员共享同一块内存空间,内存大小取成员中最大字节数。它仅能同时存储、访问一个成员,修改一个成员会覆盖其他成员值。常用于节省内存(如嵌入式场景),或处理不同类型解读同一段数据(如将 4 字节 int 拆为 4 个 ch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