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SAMC21E17 EIC

楼主(2024-05-28):
        我按照如下配置外部中断,进不了中断回调函数,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                PA03--设置成EIC_EXTINT3    EIC配置Channel3中断使能,both edges检测
        配置EIC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EIC时钟也要配置,EIC中断使能,确保PA03是应用于EIC功能。

网友B(2024-07-13):
在配置外部中断时,确保中断能够正确触发并进入中断回调函数,需要注意引脚配置

网友C:
确保PA03引脚已经正确配置为外部中断输入模式。检查是否有其他模块或配置占用了PA03引脚,导致中断无法正确触发

网友D:
可以确认EIC的Channel 3已经使能,并且配置为both edges检测(上升沿和下降沿)。检查EIC的时钟是否已经使能,因为EIC需要时钟信号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E:
检查一下EIC的中断优先级设置是否合理,确保中断优先级不会被其他更高优先级的中断抢占

网友F:
一般要看NVIC(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中已经使能了EIC的中断。检查中断向量表中是否正确配置了EIC的中断处理函数地址

网友G:
建议查查中断回调函数的声明和定义是否正确,确保编译器能够正确识别和链接。检查中断回调函数是否被放置在正确的位置,通常是在中断向量表中指定的位置

网友H:
使用调试工具(如JTAG、SWD等)检查中断状态寄存器,确认中断请求是否被正确检测。在中断回调函数中设置断点,使用调试工具观察程序是否能够进入中断回调函数。检查是否有中断屏蔽或清除中断标志的逻辑错误,导致中断无法正确触发

网友I:
其实可以确认外部中断信号源是否正确连接到PA03引脚。检查外部信号源的电平是否符合预期,确保能够触发中断。

网友J:
确认在配置EIC和中断回调函数之前,没有其他软件逻辑阻止中断的触发。检查是否有全局中断使能的指令(如__enable_irq()),确保中断系统处于使能状态

网友K:
在嵌入式开发中,硬件和软件的紧密耦合性要求开发者具备全面的系统视角,以确保中断机制能够正确工作

网友L(2024-09-28):
加入稳压器、瞬态电压抑制器

网友M:
EIC配置Channel3中断使能,both edges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