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并联输出电感啸叫问题

楼主(2024-05-28):
用两路20千瓦的开关电源并联输出为40千瓦,有均流电路,每路单测没有问题, 但是并联后有一路输出电感有啸叫,
因IP67要求输出电感用铝外壳硅胶真空灌封,不知道什么原因? 请各位坛友指点。 谢谢!

网友A:
你有测试并联输出时单路的输出电压 电流? 均流电路前的电压电流数据

网友A:
另外测试下2个输入电流的数据

谢谢坛友的指点,我等下按照你的思路处理一下。

网友B:
工业物理的 IP67 等效测试方法包括在施加压力之前在设备周围创建一个封闭空间(“腔室”)。这会在无孔产品壁和密封件上产生压力差.

@伟林电源 :不好意思,俺对这方面的知识了解极少,坛友有什么好的建议还请指点一下。
@王栋春 :两码事,你的电感啸叫跟IP67没关系。
请教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开孔破坏密闭性?

网友C:
不知哪里的说法,貌似开关电源最好不要并联,会影响电源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哪里的说法,貌似开关电源最好不要并联,会影响电源的输出。

能具体说一下原因吗?是什么原因导致不能这种操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一下原因吗?是什么原因导致不能这种操作?

不同的电源它的反馈环路参数肯定有差异,你把它们的输出并联起来,电源的反馈回路就会打架;具体是这么个意思,详细的说法我回家去找找资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一下原因吗?是什么原因导致不能这种操作?

你可以测试一下并联后单个电源的输出电流和不并联时的输出电流,并联了应该会降功率的。

收到,改天我按照你的方法试试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