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303红枫派使用手册】第二讲 GPIO-流水灯实验

楼主(2024-05-29):
2.1 实验内容
通过本实验主要学习以下内容:
• GPIO结构及原理;
• GPIO输出功能实现;
• LED驱动原理。
2.2 实验原理
2.2.1 GPIO外设原理
GD32F303系列MCU最多可支持 112 个通用I/O 引脚(GPIO),分别为 PA0 ~ PA15PB0 ~ PB15PC0 ~ PC15PD0 ~ PD15PE0 ~ PE15PF0 ~ PF15 PG0 ~ PG15,各片上设备用其来实现逻辑输入/输出功能。每个 GPIO 端口有相关的控制和配置寄存器以满足特定应用的需求。
GPIO 端口和其他的备用功能(AFs)共用引脚,在特定的封装下获得最大的灵活性。 GPIO引脚通过配置相关的寄存器可以用作备用功能输入/输出。每个 GPIO 引脚可以由软件配置为输出(推挽或开漏)、输入、外设备用功能或者模拟模式。每个 GPIO 引脚都可以配置为上拉、下拉或浮空。除模拟模式外,所有的 GPIO 引脚都具备大电流驱动能力。
GD32F303系列的GPIO端口结构如下图所示,由该图可知,GPIO结构可大致分为三个部分:1、输出控制,可配置为推挽输出以及备用功能输出,在推挽输出情况下,输出驱动由输出控制寄存器进行控制,在备用功能输出情况下,输出驱动由外设备用功能驱动,具体输出会通过对电源以及对地的mos管进行实现;2、输入控制,输入可配置内部上拉或者下拉,内部上下拉电阻均为40K左右,然后通过内部施密特触发器输入到内部,之后可以外设通过备用功能输入或者通过输入状态寄存器读取,施密特触发器的实现功能为输入电压由低到高变化时,低于VIL为低,高于VIH为高,在VILVIH之间为低,输入电压由高到低变化时,高于VIH为高,低于VIH为低,在VILVIH之间为高,因而为了可靠读取输入电平状态,输入电压高电平需要高于VIH,低电平需要低于VIL才可靠,一般VIL0.3 VDDVIH0.7 VDD3ESD保护,在标准IO接口上,ESD保护为对电源和对地的两个反向二极管,因而若引脚电压高于VDD电压,可能存在漏电现象(通过反向二极管漏电到VDD),故使用标准IO接口需注意引脚输入电压不可高于VDD电压,另外有一类IO接口为5VT引脚,该引脚可耐5V电压输入,不存在引脚漏电现象,如果设计中存在引脚先于电源上电的情况,该引脚需要使用5VT引脚,避免引脚漏电,如下图所示,5VT引脚可通过数据手册查看确认。

另外,需注意GD32F303系列MCU的复用功能需要按组重映射,如下图所示,以I2C0引脚重映射配置为例,当IIC0_REMAP配置为0时,IIC0的引脚为PB6PB7,当IIC0_REMAP配置为1时,IIC0的引脚为PB8PB9PB6PB9不可一同使用,其他外设的重映射可以参考官方用户手册。在配置重映射时,需要先打开AF时钟,然后再进行重映射配置。

烧录口也具有重映射功能,如下图所示,比如PB3默认作为JTAG功能使用,如果读者希望作为GPIO使用,则需要配置禁用JTAG使能SWD

注意,GD32F303系列MCU除了烧录口以外,其他引脚默认为浮空输入状态,在复位阶段引脚电平不确定,由外部决定,如果读者希望复位过程中有固定电平,需要外接上下拉电阻,烧录口的默认上下拉情况如下图 所示。
2.2.2 LED驱动原理
LED是一种半导体发光元件,可以将电能转换为光能,可通过外部电路进行驱动,有单色的也有多色的,可通过电压或电流来进行驱动,驱动亮度可调。LED驱动比较简单,后续会在硬件设计中介绍本例程所用LED驱动的原理。
2.3 硬件设计
本节主要介绍GPIO驱动LED电路。该电路如下图所示,该电路中具有两个LED,共阳极连接3.3V,另外一端通过1k欧姆限流电阻连接至GPIO,当GPIO输出低电平时,LED电亮,反之熄灭。
2.4 代码解析
2.4.1 延迟函数
实现延迟初始化函数如下所示,历程中的延迟使用systick定时器进行实现。首先进行systick配置(driver_init()),之后配置微秒延迟计数。
C
void driver_init(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SWJ_SWDPENABLE_REMAP,ENABLE);

    systick_config();
    delay_us_mul=SystemCoreClock/1000000;
}
systick配置函数如下所示,通过该函数开启sysitck
C
static void systick_config(void)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setup systick timer for 1000Hz interrupts */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U)){
        /* capture error */
        while (1){
        }
    }
    /* configure the systick handler priority */
    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xFU);
}
微秒及毫秒配置函数如下所示,微秒通过systick定时查询实现,毫秒通过微秒实现。
C
void delay_us(uint32_t count)
{
    uint32_t temp;
    count=count*delay_us_mul;

    if(count>SysTick->LOAD ){
        count=SysTick->LOAD ;
    }
    temp=SysTick->VAL;
    if(temp>count)
    {
        while(SysTick->VAL>(temp-count) && SysTick->VAL<=temp);
    }
    else {
        while(SysTick->VAL<=temp);
        while(SysTick->VAL>(SysTick->LOAD-(count-temp)));
    }
}
void delay_ms(uint32_t count)
{
    count=count*10;
    do{
        delay_us(100);
    }while(count--);
}
2.4.2 LED配置函数
LED相关配置函数实现在bsp_led.c文件中,首先将LED进行注册,注册语句如下,注册之后即可通过别名的方式对相关LED进行相关配置。
C
LED_Def(LED0,E,5,SET);      // PE5定义为LED0,LED OFF的IO初始态高
LED_Def(LED1,E,6,SET);      // PE6定义为LED1

gpio_Def_extern(LED0);
gpio_Def_extern(LED1);

#define gpio_Def_extern(name) \
    extern typdef_gpio_general name
LED初始化函数如下,可以通过别名数组的方式对LED GPIO进行成组初始化。
C
const void* LED_INIT_GROUP[]={&LED0,&LED1};
void bsp_led_init(typdef_gpio_general *LEDx)
{
    driver_gpio_general_init(LEDx);
}
void bsp_led_group_init(void)
{
    uint8_t i;
    for(i=0;i<LED_INIT_SIZE;i++)
    {
        bsp_led_init(((typdef_gpio_general *)LED_INIT_GROUP));
    }
}
LED初始化之后即可对相关LED进行输出相关操作,开发板历程中提供了输出高、低以及翻转的配置函数,可供使用者方便调用。
C
void bsp_led_on(typdef_gpio_general *LEDx)
{
    driver_gpio_pin_write(LEDx,(bit_status)!(LEDx->default_state));
}
void bsp_led_off(typdef_gpio_general *LEDx)
{
    driver_gpio_pin_write(LEDx,LEDx->default_state);
}
void bsp_led_toggle(typdef_gpio_general *LEDx)
{
    driver_gpio_pin_toggle(LEDx);
}
2.4.3 主函数
本例程主函数如下所示,首先进行延迟初始化,之后进行LED初始化,然后先翻转LED1,之后延迟200ms后延迟LED0LED1,从而实现LED0LED1的交替闪烁。
C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bsp_led_group_init();
    bsp_led_toggle(&LED1);
        while (1)
        {
        delay_ms(1000);
        bsp_led_toggle(&LED0);
        bsp_led_toggle(&LED1);
        }
}
2.5 实验结果
将本例程编译通过后,烧录到红枫派开发板中,运行后可观察到LED0LED1每秒钟交叉闪烁,实现流水灯的功能。
若读者希望使用其他IO驱动LED,只需修改注册函数中对应的LED引脚即可,使用非常方便。

本教程由GD32 MCU方案商聚沃科技原创发布,了解更多GD32 MCU教程,关注聚沃科技官网,GD32MCU技术交流群:859440462

网友A:
中断优先级设置不正确可能是中断优先级设置太低,导致中断被屏蔽或被其他高优先级中断打断。确保中断优先级设置正确,并且没有其他中断屏蔽了串口发送完成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