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下载同样的程序但是ADC采样结果不一致

楼主(2024-05-29):
请问为啥上电以后单次下载程序时,ADC采样的三相电流正确,不断电再次下载同样的程序,ADC采样的三相电流就不对了呢?而且每次的结果错误都不一样,只有断电后重新上电才能正确

ADC正确结果

ADC正确结果

ADC错误结果

ADC错误结果

网友A:
1.首先确认是不是软件显示的问题,比如把一个通道换成母线电压,看看显示的正确不zhengque
2.RTT抓取ADC采样的原始值,而不是U,V,W变量在确认一下
3.确保库函数文件是官网上的最新版本

网友B:
是否是同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