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闪灯,有可能灯常亮如何解

楼主(2024-05-29):
串口接收我反转LED灯形成收到数据灯闪的效果,但希望没数据的时候灯灭,我有可能翻转到常亮怎么解

网友A:
利用定时器实现单稳态:
int n=0;
串口中断()
{
n=10;
灯反转;
}
定时中断()
{
if(n)
  n--;
else
灯灭;
}

网友B:
也可纯硬件实现:串口接收线直接驱动灯珠,低电平灯亮

网友C:
过一段时间关了就是

网友D:
简单,超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