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MCU专栏 第84期: 进阶学习,GD32 应用笔记收录

楼主(2024-05-29):
*阅读说明:本帖仅简要摘录,排名不分先后。详细项目开发过程及源码资料等请戳原链接查看

使用GD32303C-EVAL开发板和MPL3115A2模块测量气压或高度数据,两者间使用硬件I2C进行通讯。
一开始发现I2C读写异常,EXMC模块时钟使能就会导致I2C读取失败。通过逐步排查与调试验证,最终确认问题为PB7引脚使用冲突,EXMC模块与I2C均使用了开发板的PB7引脚。通过对I2C0功能的引脚remap配置,已经将问题解决。

开发板上CAN收发器使用的是MCP2561T-ESN,该芯片供电范围在4.5~5.5V,因此在使用开发板CAN功能时,需要将开发板进行5V供电,如下图所示,通过GDLINK供电,将JP14跳线帽跳至5V供电,并将SW1拨至ON,此时板子即为5V供电。
例程是开发板两路CAN进行通讯,因此需要将开发板上JP39和JP41的H和H引脚、L和L引脚连接。

最近在使用兆易的GD32F230单片机,先说一下芯片加密后遇到的问题
1、加密后,GD32E230在MDK中通过jlink可以识别,但没法下载程序,
2、用jlink Flash可以连接,但没法擦写程序,加解密选项也无法使用,
3、使用jlink STM32Unlock工具,通过选择PtoP的芯片,也没法解密,
4、在Jflash中通过选择PtoP的STM32芯片的方式,提示解密成功,但是无效。

运行GD32项目工程时,需要对代码进行仿真调试,发现软件调试会报错,提示“the selected  device has noconfiguration options ”。

主芯片GD32E230C8T6 /4段8位数码管/GN1650驱动芯片(IIC通讯)/USART/485通讯芯片。

利用GD32 定时器的PWM输入捕获模式来实现PWM波形的占空比和频率的测量。相应的简介可以参考GD32用户手册中关于定时器输入捕获的章节,PWM输入捕获模式是输入捕获模式的一个特例。

我在学习过程中使用的开发软件是Keil uVision5,所以下面的操作都是在Keil中完成。
由于在学习和开发过程中,遇到需要使用微妙延时的情况,而在GD32的例程中只有毫秒延时函数,并没有微妙延时函数。

访问GigaDevice GD32 MCU论坛,可查看更多开源作品~

网友A:
GD现在的片子是不是涨价了

网友B(2024-08-05):
GD的MCU芯片是不是国内市场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