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89S003AF4用3.3V供电,加限流电阻,引脚可以识别5V信号吗?

楼主(2024-05-29):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HC89S003AF4使用3.3V供电时,加限流电阻的情况下,引脚输入5V的信号是否具有可行性?会不会存在什么隐患呢?谢谢。

网友A:
信号分压再进,

网友B:
什么意思?MCU采用3.3V供电,然后测量5V电平信号?如果是的话不是加限流电阻而是分压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MCU采用3.3V供电,然后测量5V电平信号?如果是的话不是加限流电阻而是分压电阻。 ...

是的,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