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PCB板材的选择

楼主(2024-05-29):
#技术资源# @21小跑堂 #申请原创#

   PCB作为电子设计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其板材将会影响着电子产品的性能,作为电路板中的主体部分,连接各个电子元器件,承载着重要的任务。

    在设计过程中选取合适的PCB板材对于电子产品电路中的性能及稳定安全可靠性来讲是尤为重要的,下面我们将从选取步骤及板材类别进行说明,

以供选取时作为参考。

选取步骤:

     1.首先对于PCB板的选择,要了解其电路板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及应用,对于应用环境是否有要求,例如高温条件下要选择耐高温材料,抑或高低

频应用下选择抗干扰低损耗的材料。

     2.其次要了解相应板材类别的适用环境,以便更好的进行选择,这一部分,在板材类别进行具体说明。

     3.确定成本,由于板材制作工艺的不同,且可加工性不一致的原因,对于要求不高的产品板材价格相对便宜,不过一些高性能的板材价格就会相对

贵一些,这也取决于电子产品预算定位而定。

     4.购买出处,对于板路的定做,建议从靠谱的网站或制作商那里进行订购,如今网络的发达,网络各种APP都有板路制作推荐,一定不要贪图便宜

选择一些不知名的小作坊,若其不按照制作标准进行,后期板路调试各方面都会大受影响。

板材类别:

    我们主要提几个市面上常用的一些类别进行分析说明。

     1.FR-4板材:

            FR-4

        FR-4是一种耐燃材料等级的代号,其具有较高的机械性能和介电性能,较好的耐热性和耐潮性并且具有良好的机械加工性,同时硬度高,FR-4板

材也是最常用的环氧玻璃纤维板,一般简单电路板需求的都可以使用。

2.铝基板:

     铝基板是一种具有良好散热能力的金属基覆铜板,由电路层(铜箔)、绝缘层和金属基层构成,其最大的优势性就是散热效果极佳,不需外加散热

器,具有降温长效性,提高产品的功率密度及可靠性,延长使用寿命,适合高功率板路使用。

   3.铜基板:

   铜基板同样是一种金属基覆铜板,但其导热效果比铝基板要好,适用于高频或温度变化跨度大的位置,同时对于精密仪器而言,铜基板更推荐使用。

如今已有通过热电分离工艺制作的铜基板,其导热更快,导热性更强。

4.高频板材:

                         Ropers

                     PTFE

  高频板材顾名思义是为高电磁频率设计打造的线路板,一般将频率达到或超过1GHz时,就可称之为高频,由于高频板的设计独特性,价格相对来说

昂贵,可根据实际需求选用。目前市面上常见高频板为Rogers(罗杰斯高频板)和PTFE(铁氟龙高频板),前者低功耗和较好尺寸稳定性,后者耐高温

和极低功耗。

   PCB的板材选择,需要全面多方位的考虑,不论从功能应用还是从成本损耗都要进行对比参考,通过了解不同板材,能更好的选择适合的PCB板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