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检测时钟源和晶振的问题

楼主(2024-05-29):
  • 物理检查

    • 观察外观:检查晶振和相关电路是否有明显的物理损坏,如裂纹、变色或烧焦痕迹。
    • 连接检查:确保晶振与电路板的连接牢固,没有松动或接触不良的情况。
  • 电气检查

    • 电压测量:使用万用表测量晶振电源脚的电压,确保电压正常且稳定。
    • 频率测量:使用频率计或示波器测量晶振输出的频率,确保频率符合规格。
  • 波形分析

    • 示波器检测:使用示波器查看晶振输出的波形,检查波形是否稳定且无杂波干扰。
    • 频谱分析:使用频谱分析仪查看晶振输出信号的频谱,检查是否有异常频率成分。
  • 系统功能测试

    • 通信测试:运行串行通信测试,检查数据传输是否稳定且无错误。
    • 时序测试:检查系统的定时功能,如计时器、时钟中断等,确保其运行正常。

网友A(2024-07-16):
这个也不需要怎么检查的吧,一般都是好的啊

网友B:
其实你就抽样检测就好了,我觉得

网友C:
使用示波器检测晶振的波形,将示波器连接到晶振的输出端,观察晶振的波形是否稳定、频率是否正常等

网友D:
通过频率计检测时钟源的频率,将频率计连接到时钟源输出端,检测时钟源的频率是否与规格要求相符

网友E:
检测时钟源的输出电平,使用示波器或多用途表检测时钟源的输出电平是否正常,如果输出电平过低或过高可能会导致系统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F:
检测时钟源的稳定性,通过长时间监测时钟源的输出波形和频率来检测其稳定性,如果频率波形有明显变化或漂移可能表示时钟源存在问题

网友G:
可以用程序获取当前时钟源和频率,看看对不对

网友H:
一般情况就焊接,然后用示波器测量一下

网友I:
代理商或者正常的采购渠道,一般晶振都是OK的

网友J:
对STM32G070KBT6微控制器中外部时钟源的检查可以分为物理检查、电气检查、波形分析和系统功能测试四个部分

网友K:
检查晶振在不同温度下的稳定性,温度变化可能影响晶振的频率。

网友K: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用一个已知良好的晶振替换当前晶振,确认问题是否得到解决。

网友K:
检查是否存在电磁干扰源,可能会影响晶振的正常工作。

网友K:
使用频谱分析仪检查晶振输出信号的频谱,确保信号中没有异常的频率成分或杂散信号。
检查是否有谐波、干扰或杂波,这些可能会影响系统的正常工作。

网友L(2025-03-20):
你的晶振是外部晶振还是 MCU 内部 RC 振荡器?如果是外部晶振,检查一下匹配电容的大小对不对。

网友M:
你测晶振的输出波形时,探头接哪里了?建议直接测量 MCU 的 OSC_OUT 引脚,看看有没有振荡信号。

网友N:
频率偏差大不大?如果误差太大,可能是 PCB 走线或者负载电容有问题,可以试着换不同规格的电容试试。

网友O:
如果晶振不起振,试着在 MCU 初始化时强制切换到内部时钟,然后再检查外部晶振的状态。

网友P:
你有没有用 HSE 作为系统时钟?如果 MCU 设定的是外部晶振,但晶振不起振,MCU 可能会直接卡死或者复位。

网友Q:
你可以试试看用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ERDY) 读取 HSE 是否稳定,看看 MCU 有没有检测到外部时钟。

网友R:
如果是高频晶振,比如 25MHz 以上的,有时候探头的负载会影响振荡,试着用 10X 模式测量看看。

网友S:
你的 PCB 走线是怎么设计的?晶振到 MCU 的走线尽量要短,不能有过多过孔,不然可能会影响振荡稳定性。

网友T:
有些 STM32 在 HSE 失效时会自动切换到 HSI(内部时钟),你可以试试关闭 Fallback 机制,看 MCU 是否还能跑起来。

网友U:
如果换了晶振还是不行,有可能是 MCU 的晶振驱动电路损坏,可以试试看换一颗 MCU 来验证问题。

网友V(2025-11-06):
通过长时间监测时钟源的输出波形和频率来检测晶振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