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解决时钟源和晶振问题的方法

楼主(2024-05-29):
更换晶振

如果检测到晶振频率偏差大或信号不稳定,考虑更换新的晶振。选择高品质、低温漂的晶振,以确保频率稳定性。

楼主(2024-06-28):
增加滤波和屏蔽

滤波电容:在晶振电源脚和地之间增加去耦电容,滤除电源噪声。
屏蔽罩:在晶振和相关电路上方增加屏蔽罩,减少电磁干扰。

楼主:
优化电路设计

布线优化:确保晶振和相关电路的布线短而直,避免长线和回路。
接地设计:确保良好的接地设计,减少地回路噪声。

楼主:
使用备用时钟源

现代微控制器通常支持多种时钟源,如内部RC振荡器、外部晶振、外部时钟输入等。在检测到外部晶振故障时,可以切换到备用时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