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效检测和解决时钟源和晶振的问题

楼主(2024-05-29):
实践步骤
准备工具:示波器、频率计、万用表、焊接工具、新晶振等。
物理检查:观察晶振和电路板,确认是否有物理损坏。
电气测量:用万用表和频率计测量晶振的电压和频率,记录结果。
波形分析:用示波器检查晶振输出的波形和频谱,确认是否稳定。
更换和测试:如果检测到问题,按需求更换晶振或优化电路,然后进行通信和时序测试。

楼主(2024-06-28):
示例
假设你有一个使用16MHz晶振的微控制器,其串行通信波特率设置为9600bps:

测量晶振输出:用频率计测量,发现输出频率为15.8MHz,而不是16MHz。
波形检查:用示波器检查晶振波形,发现波形畸变且有高频噪声。
更换晶振:更换新的16MHz高精度晶振。
增加滤波:在晶振电源脚和地之间增加0.1µF的去耦电容。
测试系统:重新运行通信测试,确认波特率准确且数据传输无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