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的是16MHz的晶振,目标波特率是9600bps

楼主(2024-05-29):
用频率计测量晶振输出频率,发现频率为15.8MHz,而不是16MHz。
用示波器查看晶振波形,发现信号不稳定且有高频噪声。
更换为新的16MHz高精度晶振,并在电源脚与地之间增加0.1µF的去耦电容。
在晶振和相关电路上方安装金属屏蔽罩。
使用频率计和示波器验证新晶振的输出,确认频率和波形正常。
进行串行通信测试和时序功能测试,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准备工具:示波器、频率计、万用表、焊接工具、备用晶振、去耦电容等。
物理检查:仔细观察晶振和电路板,确认是否有物理损坏或焊接问题。
电气测量:用万用表测量晶振电源电压,用频率计或示波器测量晶振频率。
波形分析:用示波器检查晶振输出波形,用频谱分析仪检测频谱情况。
更换晶振:如有必要,焊接更换新晶振,并增加滤波电容和屏蔽罩。
功能测试:重新进行通信和时序功能测试,确保问题已解决。

通过这些步骤,可有效地检测和解决时钟源和晶体振荡器的问题,确保系统正常

网友A:
使用频率计和示波器进行测量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B:
金属屏蔽罩的安装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网友C:
频率计又称为频率计数器,是一种专门对被测信号频率进行测量的电子测量仪器

网友D:
如果使用示波器进行测量的话 注意地线的处理 否则引入干扰信号

网友E:
什么样的干扰能使得晶振的频率下降呢

网友F:
晶振准不准确 是不是和焊接的质量有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