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信号噪声导致接收端误判数据帧边界

楼主(2024-05-29):
在RS-232通信中使用9600bps波特率,且信号噪声导致接收端误判数据帧边界:
物理检查:确认通信线路无物理损坏。
使用屏蔽电缆:更换为屏蔽双绞线。
添加滤波器:在信号线上添加低通滤波器。
采用差分信号:将通信标准改为RS-485。
错误检测:在通信协议中加入CRC校验。
帧同步机制:在数据帧中添加预同步信号和帧头标识。
降低波特率:在高干扰环境下,将波特率降低至4800bps以提高信噪比。
验证测试:进行数据传输测试,确认噪声问题已解决。

网友A(2024-06-28):
优化好电路设计,我这边使用RS485都可以跑到3M的波特率

网友B(2024-07-31):
将RS-232通信标准改为RS-485,这是一种差分信号通信标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优化好电路设计,我这边使用RS485都可以跑到3M的波特率

用的哪一款芯片?

网友D:
确认通信线路没有断裂、松动或其他物理损坏。

网友E:
在高干扰环境下,将波特率降低至4800bps以提高信噪比

网友F(2025-04-04):
你提到的屏蔽电缆和低通滤波器非常有效,特别是在高噪声环境中,能显著减少信号干扰。降低波特率也是一个简单但有效的解决方案。

网友G:
CRC 校验确实是防止数据错误的好方法,尤其是信号噪声引起的误判,能够在接收端进行二次校验来提高可靠性。

网友H:
RS-485 的差分信号方案在抗干扰能力上确实比 RS-232 强,尤其在长距离通信时更具优势。不过转换到 RS-485 需要更换硬件支持,得考虑一下。

网友I:
采用预同步信号和帧头标识来增强帧同步也很不错,这样即使边界误判,接收端能通过同步信号重新定位数据帧。

网友J:
将波特率从 9600bps 降低到 4800bps 是一种提高信噪比的简单方法,特别是环境干扰较强时,牺牲速度换取更高的稳定性是值得的。

网友K:
还可以考虑使用冗余校验码或者交替帧校验的方法,增加数据传输的鲁棒性,避免错误传播。

网友L:
我之前遇到过类似问题,屏蔽电缆和增加滤波器确实有很大帮助。另外,RS-485 比较适合工业现场,有时候考虑环境噪声因素很重要。

网友M:
降低波特率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但也有可能影响传输速率,具体得根据实际需求来调整,不能一味地降低。

网友N:
如果你使用的系统支持,也可以加上时间戳或数据序列号,这样接收端能对数据进行更有效的排序和确认,避免错误帧的出现。

网友O:
如果是嵌入式系统,建议在硬件上加一个噪声抑制模块,有时可以通过软硬结合来提升抗干扰能力,确保数据传输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