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MIPI DSI从U-BOOT进入LINUX内核刷新问题

楼主(2024-05-29):
项目使用STM32MP157D的DSI来驱动屏幕,u-boot会显示开机**,进入内核后,会显示一个动画,现在碰到问题是,MIPI屏幕没有buffer,完全靠DSI在VIDEO MODE 模式下刷屏,从u-boot启动到内核显示动画会有一段300-500ms时间。目前存在一个瑕疵就是u-boot显示的**到内核显示动画,这短暂时间会花屏,原因是DSI在这段时间没有刷新屏幕导致。现在解决办法是在这段时间关闭背光,让其出现短暂黑屏。
咨询想解决的问题是,能否在这段时间保持u-boot显示的**,到内核动画无缝衔接?

网友A:
要实现从u-boot显示到内核动画的无缝衔接,您可能需要考虑看看例程

网友B:
预初始化DSI控制器,在u-boot阶段,尝试预初始化DSI控制器,以确保在内核启动后能够无缝切换到DSI的VIDEO MODE模式。这可能需要对u-boot进行定制,以支持DSI控制器的预初始化。

网友C:
优化内核启动过程:尽可能减少内核启动过程中对DSI控制器的重新初始化或配置。确保内核启动后能够直接继续使用DSI控制器,而不会导致屏幕花屏或黑屏。

网友D:
双缓冲机制:考虑实现双缓冲机制,即在内核启动前预先准备好两帧画面数据,一帧用于u-boot显示,另一帧用于内核动画显示。这样在切换时可以直接切换到另一帧画面,避免花屏或黑屏。

网友E:
优化DSI切换时间:分析DSI控制器切换到VIDEO MODE模式的时间,尝试优化这段时间的切换过程,以减少花屏或黑屏的时间。

网友F:
硬件方案:如果软件方案无法满足需求,可能需要考虑硬件方案,比如在屏幕上增加一个缓冲器,用于在切换时保持屏幕显示。

网友G:
您可能需要结合具体的硬件和软件情况,以及对DSI控制器和屏幕的深入了解,来选择最适合您项目的解决方案。

网友H:
话说,驱动DSI的话,官方不是提供了相应的例程了吗

网友I:
这个好像有点难啊,你说的无缝衔接怎么操作?

网友J:
那看看中间代码是否有延时呗,去掉试试?

网友K:
这个没研究过

网友L(2024-08-23):
尝试在u-boot中持续更新DSI的帧缓冲区,保持**的显示,直到内核完全启动并接管显示控制。你可以调整u-boot的代码,使其在内核加载过程中继续刷新帧缓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