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最近这个软件配置问题有点多啊,各种外设无法配置DMA

楼主(2024-05-29):
最近这个软件配置问题有点多啊,各种外设无法配置DMA

网友A:
这个问题,细说,都为啥啊?

网友B:
你用cubemx也配置不来?

网友C:
我建议你啊,找个demo关于DMA的,移植一下试试

网友D:
你用的啥软件,啥芯片啊?

网友E:
为啥配置不上去?是因为逻辑错了?

网友F:
可以看看你的代码吗?看看你咋配置的

网友G:
一般来说是能配置DMA的,除非是不支持DMA,那是配不上

网友H:
我觉得应该可以配置啊,你说的问题截图看看?

网友I:
直接使用例程吧,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J:
这种DMA配置不是很简单么?咋还不行呢?

网友K:
DMA通道和传输参数配置不正确,导致DMA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L:
优化中断处理函数,调整中断优先级设置

网友M:
直接用例程改,不用配置工具了

网友N:
软件生成工程文件时,DMA初始化部分代码被放置在外设初始化代码之后

网友O:
初始化顺序不当,导致DMA无法正确连接到外设。

网友P(2024-06-29):
配置DMA(直接存储器访问)时每个外设通常只能使用特定的DMA通道。

网友P:
是不是外设没有选择正确的DMA通道。

网友P:
外设产生DMA请求时,需要将其连接到正确的DMA通道。这通常通过配置外设的DMA请求线路来完成。

网友P:
如果多个外设共享同一个DMA通道,可能会导致优先级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