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有无stm32g4标准库?

楼主(2024-05-29):
想要stm32g4的标准库代码

网友A:
这个官方反正是没有这个标准库

网友B:
其实你可以用LL库,也是差不多的哈

网友C:
你就用cubemx配置呗,多好用啊

网友D:
一般都是HAL和LL库,没有标准库了

网友E:
其实标准库看着简单,要是新入门,不如HAL好用

网友F:
建议还是直接用HAL吧,资源也不少,也不需要自己搭建底层了,多好

网友G:
这种估计是没有标准库,我在官网上是没看到啊

网友H:
直接用LL库呗,这个简单而且类似于标准库

网友I:
肯定是没有标准库了啊

网友J:
你就用cubemx+HAL吧,这个是OK的

网友K:
现在的hal库挺好的,要性能的话就用ll

网友K:
这个hal用了之后才是真香啊

网友L(2024-06-30):
STM32Cube库是STMicroelectronics提供的一套全面的软件包,用于支持STM32微控制器系列的开发。它集成了驱动程序、中间件和示例代码,能够帮助开发者快速启动和开发应用。

网友M:
估计没有了,G4出来的时候,基本都是HAL库了。

网友N:
G4是后来才有的型号,应该没有早起的标准库吧。

网友O:
STM32G4系列也不再提供传统的标准外设库,而是推荐使用STM32Cube HAL库或LL库进行开发。

网友P:
这些库提供了对外设的高级抽象,能够简化开发流程,同时也可以获得更好的硬件支持。

网友Q(2024-07-30):
如果您需要一些基本的代码示例,可以在STM32Cube库的/Projects/文件夹中找到。

网友R:
STM32CubeMX是一个图形化配置工具,允许用户通过图形界面配置STM32G4的外设,并生成初始化代码。包好用的!哈哈哈

网友S:
新系列都没有标准库了吧

网友S:
追求效率可以用LL库

网友T:
该库包括对各种外设的支持,如GPIO、USART、SPI、I2C、ADC、DAC、定时器、CAN等。

网友U(2025-03-17):
需要注意的是,STM32G4 支持更高的性能和更多外设特性,因此尽量使用 HAL 库来简化硬件初始化和外设配置。

网友V:
有没有人试过将 STM32G4 和 STM32F4 的代码对比?他们的外设初始化和中断管理似乎有些不同。

网友W:
如果你依然想使用低级库(LL 库),STM32CubeMX 中也有生成对应的支持文件,可以更精细地控制硬件。

网友X:
STM32CubeIDE 里有针对 STM32G4 的示例代码和应用实例,你可以直接在 IDE 中查看和修改。

网友Y:
如果实在需要“标准库”风格的代码,建议自行将 HAL 库封装成类似标准库的接口,也可以更好地适配你的项目需求。

网友Z:
STM32G4 并没有像 F4 系列那样的 "标准库"(StdPeriph库),而是更推荐使用 HAL 库和 LL 库。你可以去 STM32CubeMX 下载相关支持包。

网友AA:
STM32G4 系列的开发最好使用 HAL 库,这样可以获得更好的硬件抽象层支持。你可以通过 STM32CubeIDE 来配置和生成代码。

网友AB:
如果你习惯了 STM32F4 的标准库,可以直接从 STM32CubeMX 生成一个初始化代码,基本功能也能实现。

网友AC:
STM32G4 是基于 ARM Cortex-M4 内核的,可以参考 STM32F4 的代码实现,HAL 库的使用差不多,差别主要在硬件部分。

网友AD:
HAL 库在 STM32G4 上也很好用,只是你需要确认在 STM32CubeMX 中选择正确的硬件型号和外设配置。

网友AE:
HAL库确实好用,简化了开发流程,让单片机编程更香。

网友AF:
LL库和标准库功能相似,选哪个都可以。

网友AG:
直接用HAL库,省心还资源丰富,不自己搞底层多轻松啊。

网友AH:
G4单片机推出后,大多采用HAL库,适合新手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