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输出方波最高频率

楼主(2024-05-29):
因为有一个OV7670不带fifo,所以需要输出一个差不多40MHz的方波信号作为时钟源:

1、本来想的是用STM32F407的MCO1输出,但是发现,MCO1能够输出的方波信号在较高频率时会变成正弦波

2、用另外一台F407的定时中断做时钟源,发现频率最高可以到1.3MHz,不能满足需求

3、买了LM311的电压比较器,在路上,准备把MCO1输出的42MHz的正弦波变成方波

就是想问问老哥们,还有没有什么方法没有被开发出来可以使得F407能直接出42MHz的方波?

网友A(2024-06-28):
就用定时器输出PWM啊。输出40M会比较简单,42M可能比较麻烦

网友B(2024-07-30):
虽然你提到定时器中断的频率限制了最高频率,但实际上,你可以使用STM32F407的定时器的PWM输出功能来生成高频方波。

网友B:
STM32F407的定时器可以配置为PWM模式,并允许生成接近所需频率的方波信号。

网友C(2024-08-31):
即使使用定时器的频率受到限制,您仍然可以通过合理配置定时器和分频器来实现所需的输出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