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详解

楼主(2024-05-29):
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

很多小伙伴在进入嵌入式的学习之前,都是会购买一块开发板,然后看着视频教程和案例自己修修改改,第一个工程从点灯开始。

我们选取的主芯片是STM32F103C8T6,当时是8块钱一颗,既然是最小电路当然包括几个部分了。

时钟电路:

按照咱们的选型原则啊,我们看规格书,单片机的外接晶振范围是4M-32M之间,我们选用8M,一是常见好买,二是时钟好计算,也好分频。从规格书中我们可以知道,负载电容的大小也按照规格书推荐。

复位电路:

这是我们的复位电路,上电复位,还有就是单片机死机重启的时候可以按复位键复位,单片机是低电平复位,高电平正常工作。单片急内部构造的讲解相信有很多博主都有说到,就不多赘述了。

BOOT选择电路:

在启动时,引导引脚用于选择三种启动选项之一:从用户Flash启动:您可以选择从两个内存库中的任何一个启动。默认情况下,选择从Flash memory bank 1启动。您可以通过在选项字节中设置一个位来选择从闪存库2启动;从系统内存启动;从嵌入式SRAM启动引导加载程序位于系统内存中。它用于使用USART1重新编程闪存。

1.BOOT1=0,BOOT0=0。从用户闪存启动,这是正常的工作模式。

2.BOOT1=0,BOOT0=1。从系统存储器启动,这种模式启动的程序功能由厂家设置。系统存储器是芯片内部一块特定的区域,出厂时预置了一段BootLoader(ISP程序),这是一块ROM,出厂后无法修改。这种情况下,一般用于从串口下载程序。

3.BOOT1=1,BOOT0=1。从内置SRAM启动,这种模式可以用于调试,或者用于解除芯片的读保护功能或擦除Flash

我们的电路留了跳线脚,所以我们启动有两种方式,我们一般用串口刷写程序,刷写完成后,跳线帽去掉就是正常启动模式,这样就不用反复重启了。

下载电路:

预留了JTAG口和串口下载两种方式,也是应对了BOOT的选择模式,启动和下载更灵活。

还有重要的电源电路,这里就不说了,一定要保证进入单片机的电源纹波要很小,最好是用LDO电源芯片。

每一路进入单片机电源的端口要加一个0.1uF电容,走线要先经过电容再进单片机端口,模拟接口加磁珠隔离,避免电源波动导致ADC采集电压不稳,反复扰动。至于为啥加0.1uF电容,后面篇幅会讲解。

这就是最小系统的全部了,本篇结束。

小结:

1.单片机最小系统是板子的核心,一定要把各个部分设计好检查好,多关注数据手册,我们现在的数据手册只是讲了基本操作,还是要从官网下载的比较全。

2.布局布线电容要靠近端口,电源线先经过电容然后再进电源管脚,晶振做好包地,晶振下方不要走线。

3.ADC参考电压一定要多注意,这里会影响采集信号,导致采集不准,不用的io设置成输出,避免干扰其他bank io,一般输入加限流22/33殴姆电阻,多留预留调试电阻。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15572393/article/details/139134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