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定时器回调函数只能执行一次

楼主(2024-05-29):
定时器做PWM输出时,初始化定时器时执行HAL_TIM_PWM_Init(&TIM1_Handler);时进入回调函数里初始化GPIO引脚;如果需要再重新初始化一次定时器时,在执行上面这行初始化时,程序并不再进入回调函数里执行,请问有没有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通常与所使用的定时器实现有关。

网友B:
检查HAL库文档

网友C:
重置定时器状态

网友D:
检查代码逻辑

网友E:
void TIM1_UP_TIM10_IRQHandler(void) {
    HAL_TIM_IRQHandler(&htim1);
}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 (htim == &htim1) {
        // 在这里处理定时器回调事件
    }
}

网友F:
在中断处理函数中(中断服务例程ISR),除了执行你需要的代码逻辑外,还必须清除中断标志,通常是通过写1到相应的中断标志位(例如TIMx->SR = ~TIM_SR_UIF; 或使用 __HAL_TIM_CLEAR_IT(&htimx, TIM_IT_UPDATE);

网友G:
检查你的代码以确保没有其他软件错误(如数组越界、指针错误等)导致定时器中断系统崩溃。

网友H:
不会啊,只要你再次调用了初始化函数,又会运行回调函数吧。

网友I:
定时器只能触发一次,除非显式地重新设置或重置定时器。

网友J:
中断处理函数正确实现,并且在处理完中断事件后,正确地清除中断标志。

网友K:
检查是否有可能其他的代码在运行期间无意中禁用了定时器中断

网友L:
可以让定时器在每次触发后自动重载。

网友M:
没有清理标志位?

网友M:
看一下HAL库自带的,是怎么处理的,应该的没有重启或者清理标志位吧

网友N:
可能存在软件逻辑错误,导致定时器在第一次触发后被错误地重置或配置。

网友O:
如果回调函数中发生了异常或错误,且没有被正确处理,可能会导致它无法再次执行。

网友P:
定时器外设被正确初始化,包括中断优先级、中断服务函数等。

网友Q:
可能在回调函数执行完毕后没有重新设置定时器

网友R:
可能是由于定时器配置或中断处理不正确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