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23ZET6 定时器输入捕获通道的GPIO不能上拉

楼主(2024-05-29):
我在使用STM32F723ZET6的TIM来捕获外部的信号上升沿,发现外部的信号经过电路元件后到达捕获通道引脚后,幅值变得很小,不能被STM32正确的捕获。我想着将输入捕获的通道的gpio设置为上拉,但是发现在没有使能输入捕获前,该引脚是上拉的高电平,使能后就变成了低电平。是否输入捕获模式和上拉相冲突。

网友A:
在STM32F723ZET6微控制器中,输入捕获模式和上拉电阻是可以同时使用的,但需要注意一些。

网友B:
确保在配置输入捕获通道的GPIO时,将其设置为上拉输入模式。这样可以确保在未使能输入捕获时,引脚保持高电平。

网友C:
在使能输入捕获后,引脚会根据外部信号的变化而变化,不会受到上拉电阻的影响。

网友D:
对于外部信号幅值变小的问题,需要检查电路元件对信号的影响。

网友E:
可能需要考虑使用信号放大器或者滤波器来处理外部信号,以确保其幅值和波形符合STM32F723ZET6的输入要求。

网友F:
建议还需要注意输入捕获通道的触发条件和参数设置,确保其能够正确捕获外部信号的上升沿。

网友G:
建议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等工具来观察外部信号在到达STM32F723ZET6引脚前的波形和幅值,以便更好地分析和解决问题。

网友H:
输入捕获模式和上拉电阻可以同时使用,但需要注意引脚配置、外部信号处理和输入捕获设置等方面的细节,以确保正确捕获外部信号的上升沿

网友I:
一般不会冲突的吧,我觉得

网友J:
那你去掉上拉试试,不过一般上拉不会影响啥

网友K:
应该是可以配置的啊

网友L(2024-06-29):
如果外部信号经过电路元件后幅值变小,可能无法被STM32正确捕获。

网友M:
将输入捕获通道的GPIO设置为上拉可能是一个解决方法

网友M:
当使能输入捕获功能后,引脚的配置可能会被硬件重新配置,从而影响上拉电阻的作用。

网友N:
STM32F723ZET6的TIM来捕获外部的信号

网友O:
不应该啊~! 捕获是基于边沿事件。

你加上拉应该是没啥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