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用tim输出pwm似乎先使能一次cen再设置cnt才有用?

楼主(2024-05-29):
设计是用tim输出Pwm控制呼吸灯,有时要求其只亮或只灭,直到状态变化。这个功能我准备用修改cnt,关闭cen的方式实现。实验中我发现必须要使能cen一次,哪怕之后立刻关掉,设置cnt才会正常起作用。请问这是为什么,有什么更好的方式修改
我使用的是stm32f030c8t6的tim16,代码大致如下

网友A:
是的,对于STM32中使用TIM(定时器)输出PWM信号,通常需要设置一下才行

网友B:
首先需要使能定时器,可以通过设置TIMx_CR1寄存器中的CEN位来实现。这将启动定时器的计数。

网友C:
在使能定时器后,需要设置TIMx_CNT寄存器的值,这将决定PWM波形的周期。

网友D:
设置比较寄存器,接下来,需要设置TIMx_CCRx寄存器的值,这将决定PWM波形的占空比。

网友E:
通常,设置TIMx_CCRx寄存器的值为一个比TIMx_CNT寄存器小的数值,以确定PWM的占空比。

网友F:
配置输出模式,最后,需要配置TIMx_CCMRx寄存器和TIMx_CCER寄存器,以选择PWM模式和使能PWM输出。

网友G:
在实际应用中,确保按照正确的顺序进行这些设置,以确保PWM信号能够正确输出。

网友H:
如果按照上述步骤进行设置,但仍然无法正确输出PWM信号,可能需要检查定时器时钟源、定时器时钟频率等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I:
那你就加cnt试试呗

网友J:
一般你可以使用cubemx配置一下,看看

网友K(2024-08-31):
某些寄存器的值在计数器运行期间进行实时更新,而在计数器停止时,可能会出现延迟或不一致的情况。

网友L(2024-09-30):
使用一个状态变量来控制灯的亮灭,比如 led_state。通过状态机控制亮灭,避免频繁使能和禁用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