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尝试设置其他常见的波特率,可以进一步验证系统中的波特率倍增器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2024-05-29):
尝试设置其他波特率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进一步验证系统中的波特率倍增器设置是否正确。

以下是可以采取的步骤:

1. 选择其他波特率

尝试设置其他常见的波特率,例如2400bps、4800bps、19200bps等。这样可以确保问题不是特定于某个波特率,而是普遍存在的。

2.计算新的波特率寄存器值
使用相应的波特率计算公式重新计算波特率寄存器的值。确保使用正确的系统时钟频率和倍增器设置。

3. 更新波特率设置

根据重新计算得到的波特率寄存器值,更新系统中的波特率设置。

4. 测试通信

重新测试通信系统,包括发送和接收数据,然后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来验证实际的波特率是否与预期一致。

5. 分析结果

观察实际的波特率和预期的波特率之间的差异。如果存在明显偏差,可能需要进一步调整系统的时钟设置或波特率倍增器的配置。

楼主(2024-06-28):
示例步骤

假设你尝试设置波特率为2400bps:
1. 重新计算波特率寄存器值,假设系统时钟频率为16MHz:
   \[ \text{UBRR} = \frac{16000000}{8 \times 2400} - 1 = 207 \]

2. 更新系统的波特率设置,将波特率寄存器值设置为207。

3. 测试通信系统,发送和接收数据。

4.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测量实际的波特率,确认是否接近2400bps。

5. 如果实际波特率与预期值不符,重新检查系统时钟和波特率倍增器的配置,可能需要进行调整。

通过尝试不同的波特率,可以更全面地了解系统中波特率设置的影响,并找出可能存在的问题或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