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NVIC(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

楼主:
NVIC 是 Cortex-M 系列微控制器中负责中断管理的模块。它支持多达 240 个中断通道,并提供以下功能:

优先级分组:

NVIC 支持优先级分组,允许将中断优先级划分为抢占优先级和子优先级。
优先级分组可以通过寄存器 AIRCR 配置。
中断使能和屏蔽:

NVIC 提供中断使能和屏蔽寄存器,允许启用和禁用特定的中断通道。
中断优先级设置:

每个中断通道都有一个优先级寄存器,可以配置其优先级。
快速中断处理:

NVIC 支持快速中断处理,允许中断向量直接跳转到中断服务例程(ISR)。

网友A(2024-09-03):
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成后,NVIC会自动将系统状态恢复至中断前的状态,继续执行原来的任务

网友B:
NVIC是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用于管理Cortex-M系列微控制器的中断优先级和控制

网友C:
NVIC支持中断优先级分为抢占优先级和子优先级。抢占优先级高的中断可以打断抢占优先级低的中断,而相同抢占优先级的中断则通过比较子优先级来确定执行顺序

网友D:
STM32系列微控制器通常使用高四位来配置抢占优先级,实现16级中断嵌套

网友E:
STM32系列将中断分为5个组,每个组内再细分为抢占优先级和响应优先

网友F:
中断向量表是存储每个中断源对应中断处理程序入口地址的表。当中断事件发生时,NVIC会根据这张表找到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并执行

网友G(2024-12-31):
NVIC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负责中断管理。

网友H:
NVIC 是 Cortex-M 系列微控制器中负责中断管理的模块

网友I:
NVIC 支持优先级分组,允许将中断优先级划分为抢占优先级和子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