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中断服务例程(ISR)

楼主(2024-05-29):
定义具体的中断服务例程来处理中断:

c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if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 != RESET)
    {
        // 处理中断事件

        // 清除中断标志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

楼主(2024-06-28):
通过正确配置和使用 NVIC 以及中断优先级分组,可以实现高效的抢占式中断处理,满足不同中断源和优先级的需求。这对于需要快速响应和高实时性能的嵌入式系统尤为重要。确保正确设置中断优先级和抢占机制,可以大大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响应速度。

网友A(2024-07-31):
这是处理外部中断线 0 (EXTI Line 0) 的 ISR 函数。

网友B:
通常在初始化阶段完成这一任务。

网友C(2024-08-31):
你可以切换 LED 的状态、读取传感器数据、设置标志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