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103C6和STM32F103C8微控制器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其嵌入式Flash存储容量

楼主(2024-05-29):
STM32F103C6:内嵌32 KB的Flash存储。
STM32F103C8:内嵌64 KB的Flash存储。
除了Flash存储容量的不同,这两款微控制器的引脚位置和功能基本一致,因此在引脚兼容性和外设方面几乎没有差别。具体的相似点和区别如下:

共同特性
内核:都基于ARM Cortex-M3内核,运行频率最高可达72 MHz。
SRAM:均配备了20 KB的SRAM。
GPIO引脚:引脚位置和功能相同,均支持多种模式(输入、输出、复用功能、模拟)。
外设:包括通用定时器、USART、SPI、I2C、ADC等。
工作电压:工作电压范围为2.0V至3.6V。
封装:常见的封装如LQFP48和QFN48均适用。
详细对比

选择建议项目规模和存储需求:如果你的应用程序较大,且需要更多的存储空间,选择STM32F103C8会更合适。如果应用程序较小,且32 KB的存储空间足够,可以选择STM32F103C6以节省成本。软件兼容性:由于两者的引脚和外设相同,可以方便地从STM32F103C6升级到STM32F103C8而无需修改硬件设计,只需调整软件配置即可。成本和供应:考虑两者的成本差异以及市场供应情况,选择最符合项目预算和进度的型号。

楼主(2024-06-28):
编程注意事项
在使用STM32CubeMX或直接配置STM32库时,需根据具体型号调整内存映射和编译器链接脚本,以确保正确使用各自的存储容量。例如:

在STM32CubeMX中选择正确的型号(C6或C8),工具会自动配置适当的存储器大小。
使用STM32的标准外设库时,需在项目配置中指定具体的微控制器型号。
示例
如果你正在使用STM32CubeMX配置一个项目,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打开STM32CubeMX,创建一个新项目。
选择目标微控制器型号(如STM32F103C6或STM32F103C8)。
配置引脚和外设。
在项目设置中,确保选择正确的Flash大小。
生成代码并使用相应的IDE(如Keil, IAR, STM32CubeIDE)进行编译和调试。
通过上述步骤,可以确保项目在不同的STM32F103微控制器之间顺利移植,并充分利用它们的存储资源和外设功能。

网友A(2024-07-31):
STM32F103C6和STM32F103C8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Flash存储容量,但它们在引脚兼容性、外设功能和其他主要特性上几乎没有差别

网友B:
不同的STM32F103微控制器之间顺利移植一定要确认相关参数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