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想写个CAN的上位机,该怎么入手?

楼主(2024-05-29):
想写个CAN的上位机,该怎么入手?是不是得先做硬件?

网友A:
理解CAN的逻辑就好了

网友B:
其实看你的上位机是怎么个功能

网友C:
建议不如用现成的,一般上位机不都是做个监听作用吗

网友D:
了解CAN总线,首先,您需要了解CAN总线的基本原理、通信协议和数据格式。这将有助于您理解CAN总线的工作方式和通信规则。

网友E:
选择一个适合您的开发平台,比如PC或嵌入式系统。您可以选择使用C/C++、Python或其他编程语言来编写CAN总线的上位机软件。

网友F:
学习CAN总线通信协议,学习CAN总线的通信协议和数据帧格式。了解CAN总线的标准和扩展帧、数据帧、远程帧等概念。

网友G:
选择CAN接口设备,选择适合您需求的CAN接口设备,比如USB-CAN转换器、CAN分析仪或者嵌入式系统上的CAN控制器。

网友H:
选择适合您的开发工具,比如Visual Studio、Eclipse等集成开发环境(IDE),或者其他CAN总线相关的开发工具和库。

网友I:
根据您的需求,编写CAN总线通信程序,包括CAN数据的发送和接收,数据解析和处理等功能。

网友J:
测试和调试,连接您的软件到CAN总线接口设备,进行测试和调试。确保您的软件能够正确地与CAN总线上的设备进行通信。

网友K:
这个要先了解下位机吧

网友L(2024-06-30):
明确您的上位机需要实现哪些功能,例如:

实时监控CAN总线数据
发送CAN消息
数据记录和分析
用户界面设计等

网友:
我们有现成的开发板的
通过以太网 和 计算机 通信

详细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3335470-1-1.html

网友M(2024-07-30):
可以选择使用C/C++、Python或其他编程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