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调节定时器得脉冲,需要怎么操作?

楼主(2024-05-29):
想无缝调节定时器得脉冲,这需要怎么操作?

网友A:
使用定时器的PWM功能。可以通过改变占空比来实时调节脉冲宽度,达到动态调节的目的

网友B(2024-07-31):
动态调整输出频率、保持输出的连续性以及最小化调整带来的中断或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