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有没有无线Link,可以远程调试的

楼主(2024-05-29):
有没有无线Link,可以远程调试的,之前看到ESP32有相应的固件,但是没去搞,不知道有没有人搞过。

网友A:
当然有了啊,现在很多都有无线调试器了

网友B:
其实你可以考虑一下正点原子的无线调试器

网友C:
我之前用过创芯工坊的,很好用

网友D:
直接买个,网上有很多关于无线调试器的东西

网友E:
自己做个都是可以的,现在无线调试器很简单了已经

网友F:
你要用ESP32的话也行,但是得用WiFi了

网友G:
好多人搞啊,我看到开源的就好几个了

网友H:
去立创的开源广场,看看能不能蹲到可以无线调试的吧

网友I:
其实用jlink也可以,就是需要jlink插一个电脑上,实现远程调试

网友J:
这种现在DAPlink都开源了,自己改个无线link应该也行了吧

网友K(2024-06-28):
有好多开源的无线link了

网友L:
开源广场有好多

网友M:
用远程控制开发不行吗?

网友M:
能用软件解决,比起用无线调试器的成本,不是更划算吗?现在免费的远程控制软件也挺多的。

网友N:
使用无线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