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OC™ Wi-Fi + BT] WIFI的5GHz和2.4GHz除了频段上,其他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4-05-29):
WIFI的5GHz和2.4GHz除了频段上,其他有什么不同?英飞凌有5GHz的吗?

网友A:
频段的不同代表速率功耗等都有区别的

网友B:
5GHz拥有更宽的使用频段,2.4G最大只有40M带宽,而5G最大能支持到160M带宽,可以拥有更快的传输速率和,且各带宽下信道不交叉,运行环境也更干净,降低了被干扰的概率

网友B:
英飞凌wifi产品齐全,不仅有5GHz的产品,还有支持wifi6E的6GHz产品

网友C:
对于WIFI芯片还是看需求进行选型

网友D:
5GHz频段提供更多的频道和更宽的频道带宽,理论上可以提供更高的数据传输速度。5GHz Wi-Fi的入门级速度是433Mbps,而一些高性能的5G Wi-Fi还能达到1 Gbps以上

网友E:
5GHz频段:由于频率高,使用的WiFi网络较少,因此相对来说更加稳定,干扰较少。
2.4GHz频段:使用该频段的设备较多,如蓝牙、微波炉、婴儿监视器等,容易造成干扰和信道拥挤。

网友F:
由于5GHz频段的干扰较小,因此在理论上可以提供较低的延迟,这对于视频流、在线游戏和VoIP通话等实时应用来说非常重要。

网友G:
5GHz频段由于使用较少,其信号干扰也相对较小。这使得在5GHz频段下,网络连接更为稳定,尤其在需要高速数据传输的场景中,如高清视频流媒体服务、在线游戏等。
2.4GHz频段由于使用广泛,不仅WiFi设备使用,还有其他如蓝牙等设备也使用这一频段,因此干扰问题较为突出。

网友H:
适合设备与路由器同处一室,对网速和稳定性要求较高的场景。

网友I:
2.4GHz频段是一个全球通用的ISM频段,因此会有更多的设备(如微波炉、蓝牙设备等)使用这个频段,导致较高的干扰水平。
相比之下,5GHz频段的使用较少,因此干扰较小,更适合进行高速数据传输。

网友J:
2.4GHz Wi-Fi由于其广泛的兼容性,几乎所有的Wi-Fi设备都支持这一频段。
5GHz Wi-Fi在较新的设备中才得到支持,尤其是那些支持802.11ac或更高标准的设备。

网友K:
2.4GHz频段较为拥挤,不仅用于WiFi,还被许多其他设备(如蓝牙设备、无线电话、微波炉等)使用,因此容易受到同频段内其他信号的干扰。5GHz频段相对“清净”,使用的设备较少,干扰源也少,能提供更为稳定的连接。

网友D:
2.4GHz:由于波长较长,更能够绕过障碍物继续传播,因此在穿墙方面表现更好。
5GHz:虽然波长更短,理论上穿透力更强,但实际上由于高频信号在穿透障碍物时损耗更大,导致穿墙能力较弱。

网友L:
2.4GHz是最早使用的无线频段,几乎所有的WiFi设备都支持2.4GHz频段,因此兼容性最好。
5GHz频段相对较新,一些较旧的设备可能不支持5GHz频段。在选择时,需要确保设备支持5GHz频段。

网友M:
5GHz的WiFi波长较短,穿透性相对较弱。这意味着在有多重墙壁的环境中,5GHz的信号死角会比2.4GHz多。
2.4GHz的波长较长,因此其穿透力较强,能够更好地穿过墙壁和障碍物,实现更广泛的覆盖范围。

网友N:
拥有更多的非重叠信道,信道相对干净,减少了信号拥堵和干扰。

网友O:
除了频段,通信机制等也是不同的。

网友P:
5GHz频段通常提供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和更宽的带宽。这是因为5GHz频段的频谱更宽,可以支持更宽的信道宽度(如40MHz、80MHz乃至160MHz),从而使得理论最大传输速率远高于2.4GHz频段。2.4GHz频段虽然覆盖范围广,但受限于较窄的带宽,其传输速率通常较低。

网友Q:
2.4GHz信号波长较长,因此具有更好的绕射能力和穿透障碍物的能力,比如墙壁和家具,覆盖范围更广。相比之下,5GHz信号波长短,遇到障碍物时衰减更严重,穿透力和覆盖范围相对较弱。

网友R:
不仅仅是频率的区别,另外在跳频,防干扰等机制也不同了。

网友S:
2.4GHz:信号穿墙能力强,适合覆盖较大范围,如家庭和办公场所

5GHz:信号穿墙能力较弱,但干扰较少,适合小范围高速传输,如办公室内部或家庭小区域

网友T:
2.4GHz频段被许多设备使用,包括Wi-Fi、蓝牙、无线电话、微波炉等,因此更容易受到干扰。而5GHz频段相对干净,受到的干扰较少。

网友U:
理论上,5GHz信号因为较高的频率,其传输相同数据量时可能消耗更多能量,但这方面的差异在实际设备中可能因具体实现而异,且通常不作为主要考虑因素。

网友V:
除了频率不同,发射功率,通信距离,通信机制等都不同。

网友W:
2.4GHz频段通常提供11或13个信道,每个信道的宽度为20MHz。
5GHz频段提供更多的信道,并且支持更宽的信道宽度,如40MHz、80MHz甚至160MHz,这有助于减少拥塞和提高速度。

网友X:
5GHz的传输速率更快,可以达到433Mbps-1Gbps以上,甚至支持更高的速率,满足千兆网络的使用需要。
相比之下,2.4GHz的最高传输速率通常限制在300Mbps以内。

网友K:
覆盖范围相对较小,但信号更稳定,适合小范围高速连接

网友Y:
2.4GHz的信号具有更好的穿透力,能够穿过墙壁和其他障碍物,因此在覆盖范围上通常比5GHz更广。
5GHz的信号由于频率较高,穿透力较弱,但在无遮挡的环境中能提供更快的速度和更稳定的连接。

网友Z:
由于其高速和干扰少的特性,适合在需要高速传输的场景中使用

网友AA:
除了频率不同以外,其他不同的地方也多的很。

网友AB:
5GHz频段提供了更多的非重叠信道,这对于避免无线干扰非常有利。特别是在高密度的Wi-Fi环境中,5GHz可以提供更好的性能。相比之下,2.4GHz频段的信道较少,且更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AC:
传输速度快,最高可达866Mbps,适合高速数据传输需求

网友AD:
几乎所有现代WiFi设备都支持2.4GHz频段,而5GHz频段的支持则是在较新的设备中才普及。这意味着使用2.4GHz可能会有更广泛的设备兼容性,但同时也可能因设备密集而变得更加拥堵。

网友AE:
2.4GHz频段的电磁波具有更强的穿透能力和更远的传输距离。因此,在墙壁较多或其它阻挡物丰富的环境中,2.4GHz可能会有更好的表现。相反,5GHz频段的信号通常在穿墙后衰减得更快,覆盖范围相对较小。

网友AF:
5GHz频段支持更高的理论带宽,比如在802.11ac标准下,可以达到1Gbps以上的最高速度。而2.4GHz频段的最高速度通常较低,例如802.11n最高约为450Mbps。

网友AG:
英飞凌拥有一系列完整的 wifi 产品,不仅有5ghz 的产品,还有6ghz 支持 wifi6e 的产品

网友AH:
5g速率更高,功耗更大,距离更短

网友AH:
引用 网友N:
拥有更多的非重叠信道,信道相对干净,减少了信号拥堵和干扰。

有多少信道,比2g
多几个.4

网友AH:
引用 网友K:
2.4GHz频段较为拥挤,不仅用于WiFi,还被许多其他设备(如蓝牙设备、无线电话、微波炉等)使用,因此容易受 ...

wifi之外有很多其他2.4G

网友AI(2024-06-28):
5GHz拥有更宽的使用频段,2.4G最大只有40M带宽,而5G最大能支持到160M带宽

网友AJ:
5GHz拥有更宽的使用频段,2.4G最大只有40M带宽

网友AK:
选择使用2.4GHz还是5GHz WiFi频段,取决于具体的使用场景和需求。

网友AL:
除了频段,通信机制也不一样。

楼主:
不仅是频率上的区别,在跳频、抗干扰等机制上也是不同的。

网友AM:
2.4G和5G除了在物理层上的特性差异外,在MAC层上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网友AN:
wifi 在5G频段,还要增加DFS功能。DFS(Dynamic Frequency Selection)动态频率选择,DFS是为了使无线产品主动探测军方使用的频率,并主动选择另一个频率,以避开军方频率的一个功能。这个功能是属于强制性的,不符合标准的产品将不会获得欧盟的上市许可。

网友AO:
非重叠通道更多,通道相对干净,减少信号拥塞和干扰。

网友AP(2024-08-04):
除了频率不同,发射功率不同,通信距离不同,通信机制不同等等。,都不一样。

网友AQ(2024-09-03):
适用于设备和路由器在同一个房间,要求高速和稳定的场景。

网友AR:
5ghz频带更宽,2.4g最大带宽只有40m。

网友AS:
有更多不重叠的信道和相对干净的信道,减少信号拥塞和干扰。,

网友AT:
2.4GHz覆盖面积相对较大

网友AU:
2.4GHz:尽管覆盖范围广,但由于其信号带宽较窄,且容易受到其他设备的干扰,所以传输速度相对较慢。在理想条件下,2.4GHz Wi-Fi将支持高达450Mbps或600Mbps,具体取决于路由器的类别。
5GHz:提供了更大的带宽,数据传输速度更快。5GHz Wi-Fi将支持高达1300Mbps的传输速率,非常适合需要高速连接的应用,如高清视频流媒体、在线游戏等。

网友AV:
2.4GHz容易受到干扰,导致网络性能下降。

网友AW:
2.4GHz:具有较好的穿透能力,能够较好地穿透墙壁和障碍物,因此在多房间或多楼层的环境中表现更佳。
5GHz:穿透能力相对较弱,信号在遇到障碍物时衰减更快。因此,在复杂环境中,其信号传播可能受到较大影响。

网友AX:
2.4GHz几乎所有现代的WiFi设备都支持这一频段,因此具有广泛的兼容性。

网友AY:
功耗和传输距离都有挺大的区别

网友AZ:
不仅仅是频率的不同,还有跳频、抗干扰等机制。

网友BA:
功耗和传输距离差别很大

网友BB:
速率是很重要的区别

网友BC:
频率越高,可以使用的带宽就越大,但传输距离上也会有影响。

网友BD:
功耗和传输距离变化很大,

网友BE: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感觉就是协议的不同

网友BF:
由于5GHz频段的干扰较小,因此在理论上可以提供较低的延迟

网友BG:
其实主要是传输速率以及距离的区别

网友BE:
协议不同

网友BH:
英飞凌有5GHz

网友BI(2024-10-06):
这个问题我也想了解一下。感觉就像协议里的区别

网友BJ:
其实主要区别就是传输速率和距离

网友BC:
各有优缺点,要是有一种穿透能力强、衰减少,传输速度高的通讯手段就好了。另外就是不知道这种炒高频率的波,对于人类是否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网友BC:
如果量子通讯能成为现实,并且降低成本,5G也好,2.4G也好,是不是就可以淘汰了?非常期待啊。

网友BK:
通信带宽,传输距离,信道编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