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0] [STM32U0] STM32U083测评】-串口测试

楼主(2024-05-29):
STM32U083串口测试主要涵盖硬件配置、软件设置以及通信协议的验证等方面。以下是针对STM32U083串口测试的详细步骤和要点:
1. 硬件配置
  • 串口接口选择:STM32U083拥有多个串口接口,包括USART和LPUART。在测试时,需要选择合适的串口接口。
  • 引脚配置:根据所选的串口接口,配置相应的发送(TX)和接收(RX)引脚。通常,TX引脚用于发送数据,RX引脚用于接收数据。
  • 时钟和电源配置:确保为串口接口提供足够的时钟频率和稳定的电源供应。
2. 软件设置
  • 初始化串口:在软件代码中,需要对所选的串口接口进行初始化,包括设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等通信参数。这些参数需要与通信伙伴的设置保持一致。
  • 中断和DMA配置:如果需要使用中断或DMA(直接内存访问)功能来优化串口通信,还需要进行相应的配置。例如,启用接收/发送中断,允许微控制器在数据准备好或传输完成时被唤醒;或使用DMA控制器来传输数据,减少CPU的占用。
  • 重定向printf:为了方便调试和日志输出,可以将标准输出(printf)重定向到串口接口。这样,程序中的printf语句就可以将信息发送到串口输出设备(如电脑终端)。
3. 通信协议验证
  • 数据发送:编写程序,通过串口接口发送数据。可以使用简单的ASCII字符或自定义的数据格式进行发送。
  • 数据接收:编写程序,从串口接口接收数据。根据通信协议,解析接收到的数据并进行相应的处理。
  • 协议验证:通过发送和接收测试数据,验证通信协议的正确性和可靠性。例如,可以发送一段特定的数据序列,并检查接收端是否能够正确解析和响应这些数据。
原理图:
框架:
相关代码:
static void MX_USART2_UART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USART2_Init 0 */

  /* USER CODE END USART2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USART2_Init 1 */

  /* USER CODE END USART2_Init 1 */
  huart2.Instance = USART2;
  huart2.Init.BaudRate = 9600;
  huart2.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2.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2.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2.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2.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2.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huart2.Init.OneBitSampling = UART_ONE_BIT_SAMPLE_DISABLE;
  huart2.Init.ClockPrescaler = UART_PRESCALER_DIV1;
  huart2.AdvancedInit.AdvFeatureInit = UART_ADVFEATURE_NO_INIT;
  if (HAL_UART_Init(&huart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UARTEx_SetTxFifoThreshold(&huart2, UART_TXFIFO_THRESHOLD_1_8)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UARTEx_SetRxFifoThreshold(&huart2, UART_RXFIFO_THRESHOLD_1_8)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UARTEx_DisableFifoMode(&huart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USART2_Init 2 */

  /* USER CODE END USART2_Init 2 */

}

uint8_t aTxStartMessage[] = "\n\r NUCLDO-U083RC:\n\r";
uint8_t aTxEndMessage[] = "\n\r Example Finished\n\r";

输出结果:
返回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