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我用什么IDE打开这个项目更方便?

楼主(2024-05-29):
各位好,请教一下,我用什么IDE打开这样的一个项目更方便?

之前用MPLAB,项目所在的文件夹会变成一个小芯片,这个文件夹中有.mc3文件,那么图中这个是用什么方式整体打开项目比较方便?而不是一个个添加文件。多谢

网友A:
你这是什么工程,日期显示2015年。还有一个CoIDE文件夹。

网友B:
你用啥IDE都是可以的啊,只要能支持你的MCU就好了

网友C:
其实IDE就这样,能用就行吧

网友D:
那得找原来的IDE才行,不然就要一个一个的添加文件

网友E:
你看看cmake使用的啥软件呗

网友F:
你要是不习惯,可以自己用GCC搭建个编译链试试

网友G(2024-09-28):
充分体验3 nm工艺技术提供高性能和低功耗性能。

网友H:
这个IDE是不是废弃了。

网友H:
那可能是GCC的项目,你可以用GCC的编译器试试,重建工程,将这些文件添加进去。

网友I:
不如找到代码,重新新建一个工程,导入进去。

网友J:
建立一个新工程之后,再进行导入

网友K:
直接用新的工程进行导入即可

网友L:
这个文件夹中有.mc3文件

网友M(2024-10-31):
只要文件夹有,就能用,不是非必须自己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