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使用ICAHE和DCAHE后串口中断不触发

楼主(2024-05-29):
为何STM32H743使用ICAHE和DCAHE后串口空闲中断不触发,一直以为串口配置出了问题,屏蔽就好了,为啥呢

网友A:
在STM32H743微控制器中使用ICAHE和DCAHE时,可能会影响串口空闲中断的触发。

网友B:
启用了缓存后,对于串口数据的读取和处理可能会受到缓存的影响,导致串口空闲中断无法正确触发。

网友C:
当启用了缓存后,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可能会被缓存,而不是立即传递给串口接收缓冲区。这可能导致串口空闲中断无法正确检测到数据的接收情况,从而无法触发中断。

网友D:
通过屏蔽缓存,可能会暂时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屏蔽缓存后,数据将不再受到缓存的影响,可以正常传递给串口接收缓冲区,从而使得串口空闲中断能够正确触发。

网友E: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尝试一下禁用缓存哈

网友F:
如果串口空闲中断对系统性能要求不高,可以暂时禁用缓存,以确保串口数据能够正常传递和触发中断。

网友G:
尝试调整缓存策略,使得串口数据能够正确地被缓存和传递,同时保证串口空闲中断能够正确触发。

网友H:
联系厂商支持,建议联系STM32H743的厂商技术支持团队,寻求进一步的帮助和建议。

网友I:
需要注意的是,启用缓存可能会提高系统性能,但也需要谨慎处理与外设交互的情况,以确保外设操作的正确性

网友J:
那你关闭这个缓存呗,估计很多时候都用不上吧

网友K:
检查一下程序配置呗

网友L(2024-06-30):
当使能了指令和数据缓存后,微控制器的缓存机制可能会导致外设访问内存的时间不一致或延迟,这可能会干扰串口空闲中断的触发条件的检测。串口空闲中断通常依赖于一段时间内没有收到新的数据字节来判断。

网友M:
问题过于简洁,开启空闲后有些数据一致性问题,尤其使用DMA的时候。

按理空闲事件及中断不会被cache所影响。

基于STM32H7 uart空闲事件的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