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从光信号转换为包含频率和相位信息的电信号

楼主(2024-05-30):
讨论信号处理的过程,以及如何从光信号转换为包含频率和相位信息的电信号,从而表示旋转角度和方向:

光电检测器的光信号转换:

光电检测器接收到的光信号根据编码盘的旋转产生脉冲式的变化。
透明区域允许光通过,增加光强度;不透明区域阻挡光,减少光强度。
光电检测器将这些光强度的变化转换为相应的电信号,通常是脉冲电流或电压信号。
脉冲信号的特征:

这些脉冲信号的频率与编码盘的旋转速度成正比。旋转速度越快,脉冲频率越高。
脉冲信号的相位变化反映了旋转方向。当编码盘正向旋转和反向旋转时,脉冲信号的相位会有相应的变化。
信号放大和整形:

原始的电信号可能会有噪声和幅度变化,因此需要进行放大和整形。
放大器和整形电路对脉冲信号进行处理,使其幅度稳定、波形清晰,从而提高信号的质量。
计数和解码:

处理后的脉冲信号被送入计数器,计数器记录脉冲的数量,以确定旋转的角度。
同时,解码电路对脉冲信号的相位变化进行检测,判断旋转的方向。
输出信号生成:

最终的输出信号可以是数字信号(如方波信号)或模拟信号,这些信号代表编码盘的旋转角度和方向。
在数字编码器中,输出通常是标准的方波信号,如A相、B相和Z相。A相和B相的相位关系用于确定旋转方向,Z相用于每转一圈的复位参考。
数据传输和应用:

处理后的信号通过编码器的输出接口传输到外部控制系统。
外部系统读取这些信号,用于精确的角度测量、位置控制和速度监控。
通过这些信号处理步骤,光电编码器能够将旋转轴的机械运动转换为精确的电信号输出,实现对旋转角度、速度和方向的高精度测量和控制。ELTRA编码器利用这种技术,在自动化、机器人和精密机械等领域提供可靠的位移测量解决方案。

网友A:
从光信号转换为包含频率和相位信息的电信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光电转换、相干光通信原理、光电检测与解调以及数字信号处理等多个方面。通过合理的设备配置和参数优化,可以实现高效、可靠的数据传输。

网友B:
这是光编码器的策略吗

网友C(2024-08-31):
将光信号转换为包含频率和相位信息的电信号是光电编码器的基本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