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D32E230K8U6参考设计

楼主(2024-05-30):
需要用到两个IIC接口(一个作为master,另一个作为slave)、调试接口、一个GPIO口做控制信号谢谢!

网友A(2024-07-25):
这种你参考官方的电路板设计呗

网友B:
我觉得这种设计比较简单吧,尤其是电路方面

网友C:
参考官方的开发板电路,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D:
这2个I2C的话,需要看是否支持从机和主机在一起的模式哈

网友E:
建议直接找个电路设计的朋友吧,会好点

网友F:
我如果要设计的话,一般都是直接参考官方的电路板来看

网友G:
调试接口不就是SWD么,这个电路多简单啊,你还不懂?

网友H:
就正常设计呗,有啥不理解的吗?

网友I:
这个芯片没有官方的开发板作为模板么?同类的都行

网友J:
你看看手册都能设计明白,I2C就有两个上拉电阻,SWD正常引出,IO的话是想上拉还是下拉无所谓的,剩下就是晶振,电源和复位的设计了

网友K:
这种设计比较简单参考原厂设计就好

网友L:
这种直接连线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