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活动] 【APM32F411V Tiny Board测评】LVGL 提速 -- 篇章2 -- DMA+SPI

楼主(2024-05-30):
#申请原创#

背景
DMA 介绍
SPI1 TX DMA 配置
何时使用 DMA
代码实现
    配置 DMA 和 SPI
    启动传输等待结束
    恢复 SPI1 配置
    结果1--失败
Debug
    1. 对比外设寄存器
    2. 经过上面的尝试,怀疑 SPI1 没有把数据发出去。
    3. 查看SPI寄存器发现 OVR** 状态置位了
破案
    结果2--成功
    对比测试
    后续

背景
上一篇文章 LVGL 提速,仅仅是在刷屏时逐个打点替换为刷数组,速度肉眼可见的提升了,但是刷屏速度还需要再提一提 -- SPI + DMA。

DMA 介绍

DMA 在无须 CPU 干预的情况下,可实现外设与存储器或存储器与存储器之间数据的高速传输,从而节省 CPU 资源来做其他操作。
APM32F411 一共有两个 DMA 控制器,共16个数据流。每个数据流对应8个通道,但每一个数据流同一时刻只能使用一个通道。每个数据流可以设置优先级,仲裁器可根据数据流的优先级协调各个数据流对应的DMA请求的优先级。
若外设或存储器需要使用 DMA 传输数据,就必须先发送 DMA 请求,等待 DMA 同意之后才开始数据传输。
两个 DMA 一共有16个数据流,每个数据流都连接着不同的外设通道,每个数据流都有5个事件标志(DMA半传输、DMA传输完成、DMA传输出错、DMA FIFO 错误、直接模式错误),5个事件标志的逻辑或称为一个单独的中断请求,且都支持软件出发。
多个外设请求同一个数据流是,需要配置对应寄存器,开启或关闭每个外设的请求,以保证一个数据流仅能开启一个外设请求。

SPI1 TX DMA 配置

这里只关心 APM32F411V SPI1 TX 方向。 SPI1_TX 这里选择 DMA2 数据流3 通道3,参考 DMA2 的请求映射表:
dcf7c370b6f6e031e316e939743e9ca9

何时使用 DMA

参见LVGL刷屏函数 disp_flush() --> LCD_DrawBitmap(),后面这个函数可以分解为两步:
设置 GRAM 区域,SPI 发送的命令和数据都是8位宽度;
发送像素数据,连续发送的像素数据都是16位宽度。
仅当有大量数据需要发送到屏幕上时才需要使用 DMA + SPI TX。所以 LCD_DrawBitmap() 函数就可以拆解成两个动作:
  • 对应函数 LCD_Address_Set(),设置 GRAM 坐标,SPI1 数据位宽都是8位;
  • 配置 DMA + SPI1 TX,发送大量的像素数据,注意需要修改 SPI1 数据位宽为16位;
53da276c65b6f8cc1b382c63cceb3194

代码实现

下面讲讲 LCD_WR_DATA16_Array() 的实现,即 DMA + SPI TX 配置,启动 DMA 等待传输完成。

配置 DMA 和 SPI

  • 函数 LCD_WR_DATA16_Array() 中,先配置 SPI1,然后配置 DMA 。
  • 改变 SPI1 数据位宽为16位。注意必须是 SPIEN = 0 时才能改变数据帧长度,从 SPI_CTRL1 寄存器中可以找到相关信息(此外 SPI1 配置为 MSB 发送顺序,这里无需再次配置);
  • 配置 DMA,首先使能 DMA2 时钟,选择通道3,设置外设地址为 SPI1->DATA 寄存器地址,源地址为内存地址,即像素数组起始地址;
  • 配置外设和源的数据位宽为16位,和上面的对应;确保配置的是 DMA2_STREAM3;
9a43e32cd00ad13854f940accb335f7a
1170509efd2064e92316b565b1e5207d

启动传输等待结束

还是在 LCD_WR_DATA16_Array() 函数中,
  • 启动传输,即使能 SPI1 TX 的 DMA 请求;
  • 等待 SPI1 传输完成;【Debug时通过 Keil MDK 查看 DMA2 STREAM3 寄存器,NDATA 寄存器确实动了,从0x960变成了0;而且 SPI1 状态寄存器也变了】
  • 清除 DMA 和 SPI 标志位;
9b66c00d8e3ddc838eac51f93261d5fd

恢复 SPI1 配置

还是在 LCD_WR_DATA16_Array() 函数中:
  • 关闭 DMA2 对应的数据流;
  • 关闭 DMA2 时钟;
  • 关闭 SPI 的 TX DMA 请求,并恢复数据位为8位;
35aea6766335b0f1ffc6c6fc77fd553c

结果1--失败

【屏幕黑屏,一个像素点也没有点亮。】

Debug

为什么一直黑屏呢?进行了如下几个尝试试图定位问题。
1. 对比外设寄存器
通过 Keil MDK 看了 DMA2 和 SPI1 寄存器,该配置的寄存器都配置了,当 SPI1 使能 TX DMA 请求时,可以看到 DMA NDATA 寄存器也动了,从 0x960 变成了0,表示 DMA 把数据从内存搬运到 SPI1 完成了。

2. 经过上面的尝试,怀疑 SPI1 没有把数据发出去。
是不是 SPI 速率和 DMA 速率不匹配?尝试修改 SPI 时钟分频系数,从2分频到256分频都试过,还是黑屏。

3. 查看SPI寄存器发现 OVR** 状态置位了

说明只发送没有接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新增加了一个 DMA2 STREAM2 CHAN3,专门接收 SPI1 RX 数据。
f6f562556dfd439e104db340c890e8dc
在调试状态下,有以下两个发现:
DMA RX 配置 NDATA = 0xFFFF,当 SPI 传输完成,这个数据变少了,变成了 0xF6A0。实际接收的数据个数 = 0xFFFF - 0xF6A0 + 1 = 0x960。和发送的数据个数对应上了。
按照上面的配置,接收缓冲区固定为一个 u16 dummy_rx_data,初始值为0,最后变成了 0xFFFF,说明 DMA RX 搬运成功了。
有了以上两点,为什么屏幕还没有点亮呢?
我对比了 SDK 中所有 和 DMA 相关的示例,只有 ADC_DMA, DMA_ADC, DMA_FMCToRAM,TMR_TMR8DMA,USART_TwoBoardsDMA,发现示例中 DMA 用法并没有特别之处,甚至连 DMA 中断都没有用到,都是轮询等待 DMA 传输结束。

破案

零点还在写文档,入睡得到1点半。
早上睁开眼,灵-光一闪,是不是DMA+SPI 传输启动前少了一个步骤,LCD_CS 信号没有拉低,传输结束拉高??? 带着这个疑问,打开电脑,修改代码,最终版如下:
cf4342617cfe1a94fe64385a0608c57c
DMA + SPI 函数 LCD_WR_DATA16_Array() 实现
c85f32d3ff0135cdd99ece78665ae5dc
d30cd5416f479545fe13da6b6b9944c3
bc646d0729f4faf2e9583aa731e344fb

结果2--成功

屏幕点亮了,LVGL刷图成功,内流满面。被自己气哭了。要是早点上逻辑分析仪测一下管脚信号,当天就能解决问题。

对比测试

明显看出 DMA 方式还是有优势的,CPU占用率低一些。

方式
帧率
CPU占用率
轮询发数组
33 FPS 偶尔掉一下
20%~64%
DMA
33 FPS 稳定
11%~30%
视频地址: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aTNeDER7/?vd_source=8f2bbf56b70c541bec2ea0b9f102ebee

后续

当前代码还是可以优化的。上了 RTOS,那么不应该死等 DMA 传输完成,而应该在 DMA 传输完成中断中告知 LVGL 刷新完成,这样还能降低一些 CPU 占用率,提高效率。

网友A:
DMA 在无须 CPU 干预的情况下,可实现外设与存储器或存储器与存储器之间数据的高速传输,从而节省 CPU 资源来做其他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