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APM32F411V Tiny Board测评】代码、文档和工具勘误

楼主(2024-05-30):
代码
    代码勘误1--apm32f4xx_adc.c 多处注释错误
文档
    GPIO 寄存器和文档不匹配
工具
    SVD 文件中DMA2描述错误,M0ADDR 插入到了 M1ADDR5 下面,错误。

代码

当前代码基于 APM32F4xx_SDK_V1.4 版本。

代码勘误1--apm32f4xx_adc.c 多处注释错误

函数 ADC_EnableDMARequest() 返回值类型为 void。但是代码注释却写了函数返回值为 The Data conversion value.
0287464f7cfa2844382db41493efe49a
此源文件中出现了多次这样的注释,但只有前两次和最后一次符合函数意图,其他都是复制粘贴的。
9cf7746ffbf2d01fb1f0afa64c30699a

文档

GPIO 寄存器和文档不匹配

参考 《APM32F411xCxE 用户手册 V1.4.pdf》,12.6.7 GPIO 端口置位/复位寄存器 GPIOx_BSC ,文档如下:
ad6e0704ad3888110ccd8fda886ea35c
低16位 Bsy 表示管脚输出高电平,高16位 Bcy 表示管脚输出低电平。但是代码中引用的是 BSCH 寄存器,这是文档和代码不匹配的疏漏。

工具

SVD 文件中DMA2描述错误,M0ADDR 插入到了 M1ADDR5 下面,错误。

按道理 DMA2_STREAM5 和 DMA2_STREAM6 描述相同,分别有 M0ADDR5/M1ADDR5,也有 M0ADDR6/M1ADDR6。实际上 DMA2_STREAM5 的描述错误。
我在这里传入内存地址 memoryBaseAddr 0x2000C5E4,外设数据地址 SPI1->DATA 地址 0x4001300C到 peripheralBaseAddr,其中外设数据寄存器地址成功设置到 PADDR5,但是内存地址 0x2000C5E4 设置出错。
c9949959b43f927151ee85e7cbbdde37

网友A:
其实代码难免有BUG的还是在实践中多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