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为灵动微电子的MM32系列微控制器找到合适的开发环境并正确安装软件

楼主(2024-05-30):
下载开发环境
IDE 选择:

Keil MDK:常用的集成开发环境,支持多种ARM Cortex-M内核的微控制器。
IAR Embedded Workbench (EWARM):另一款常见的开发环境,适用于各种嵌入式系统开发。
其他开发环境:灵动微电子也支持一些其他的IDE,如STM32CubeMX(与MM32SPIN类似)。

楼主:
安装MM32_EWARM_patch
遇到安装路径错误的问题,通常是因为补丁程序找不到正确的IAR安装路径。以下是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

确认IAR已安装:

确保IAR Embedded Workbench已经安装在系统中,且版本与补丁要求兼容。
检查路径:

确保补丁程序的路径与IAR安装路径一致。例如,如果IAR安装在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x.x,则补丁程序需要指向这个路径。
管理员权限:

以管理员权限运行补丁程序,这可以解决一些权限相关的问题。
重新下载和安装:

有时下载的文件可能损坏,尝试重新下载并安装。
手动配置:

如果自动补丁程序无法正常工作,可以尝试手动配置IAR以支持MM32微控制器。参考灵动微电子提供的文档,将必要的头文件、库文件和设备描述文件添加到IAR中。

网友A:
keil其实就很简单的

网友B:
有没有可以用arduino开发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