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Flash存储器速度

楼主(2024-05-30):
如果目标板上的Flash存储器速度较慢,会限制数据的写入速度,从而影响整体的烧录速度。
一些低成本的微控制器可能配备了速度较慢的Flash存储器,因此在这些芯片上烧录速度可能会较慢。
如果目标板上有外部Flash芯片,其速度也会对烧录速度产生影响。

楼主:
芯片型号
不同型号的芯片具有不同的性能特征,包括处理速度和内部存储器访问速度。
一些低功耗芯片可能具有较慢的处理速度,这可能会影响烧录速度。
高端芯片通常具有更快的存储器访问速度,可以提高烧录速度。

楼主:
通信接口
通信接口,如SWD(Serial Wire Debug)和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也会影响烧录速度。
SWD通常比JTAG更快,因为它是串行通信接口,可以提供更高的速度和更低的功耗。
正确选择通信接口以匹配目标板的需求,有助于提高烧录速度。

楼主:
解决方法
如果目标板上的Flash存储器速度较慢,可以考虑优化固件大小,减少数据传输量,或者更换为速度更快的Flash芯片。
选择性能更高的芯片型号和通信接口,以提高整体烧录速度。
确保使用最新的daplink固件和驱动程序,以确保最佳性能。

网友A:
低成本的微控制器可能配备了速度较慢的Flash存储器,因此在这些芯片上烧录速度可能会较慢。

网友B:
现在的速度都很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