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用于在MM32SPIN0230上进行ADC(模数转换器)采集

楼主(2024-05-30):
spi, pi, dc, ADC, AD
简单的示例代码,用于在MM32SPIN0230上进行ADC(模数转换器)采集。这个例程将ADC配置为单通道单次转换模式,采样一个模拟输入信号,并将转换结果输出到串口进行调试。
#include "MM32SPIN.h"

// 定义串口号
#define UART_PORT  USART1

// 定义ADC通道
#define ADC_CHANNEL  ADC_Channel_1

// 定义ADC采样周期(单位:ms)
#define ADC_SAMPLE_PERIOD  1000

// 定义ADC采样值
volatile uint16_t adc_value;

// 函数原型
void UART_Config(void);
void ADC_Config(void);
void ADC_StartConversion(void);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系统时钟
    SystemInit();

    // 配置串口
    UART_Config();

    // 配置ADC
    ADC_Config();

    // 启动ADC转换
    ADC_StartConversion();

    while (1)
    {
        // 等待ADC转换完成
        while (!ADC_GetFlagStatus(ADC_FLAG_EOC));

        // 读取ADC转换值
        adc_value = ADC_GetConversionValue();

        // 输出ADC值到串口
        printf("ADC Value: %d\r\n", adc_value);

        // 等待一段时间后再次启动ADC转换
        Delay(ADC_SAMPLE_PERIOD);
        ADC_StartConversion();
    }
}

// 配置串口
void UART_Config(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使能USART1和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配置USART1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USART1参数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 配置ADC
void ADC_Config(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使能GPIOA和ADC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配置ADC通道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PA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ADC参数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配置ADC采样通道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使能ADC
    ADC_Cmd(ADC1, ENABLE);

    // 启动ADC校准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 (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 (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 启动ADC转换
void ADC_StartConversion(void)
{
    // 启动ADC转换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请注意,此示例代码假定你已经设置好了适当的系统时钟,串口通信功能和延时函数。你需要根据你的实际硬件和系统设置进行适当调整。

此外,为了正确运行该代码,你还需要包含相应的头文件和初始化函数。

网友A:
基本使用prinft进行串口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