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DC分类

楼主(2024-05-30):
ADC(模数转换器)按照其工作原理和性能特点,可以被分类为以下几种主要类型:
  • 逐次逼近型ADC (SAR ADC):
    • 最常用的ADC类型之一,通过逐次比较输入信号与参考电压,逐步逼近并确定输入信号的数字值。
    • 特点:高速、低功耗、高精度,适用范围广泛。
  • 闪存型ADC (Flash ADC):
    • 基于电容阵列和开关的高速ADC,通过一次比较即可完成转换。
    • 特点:转换速率极快,但分辨率相对较低,且体积、功耗较大,适用于高速数据采集系统。
  • 流水线型ADC (Pipelined ADC):
    • 通过多个级联的转换步骤实现高速转换,每级可能包含一个或多个SAR阶段。
    • 特点:转换速度快,但分辨率和精度相比SAR ADC可能略低。
  • ΣΔ调制型ADC (Sigma-Delta ADC):
    • 采用过采样和噪声整形技术,适合于高分辨率和低频信号的应用。
    • 特点:高分辨率,对噪声不敏感,适合于音频和传感器应用。
  • 积分型ADC和单斜坡ADC:
    • 通过积分输入信号并与已知斜坡信号比较来转换信号。
    • 特点:通常用于低成本、低速应用。
  • 其他特殊类型ADC:
    • 包括但不限于折叠积分型、并联比较型等,各有特定的应用场景和优缺点。

在选择ADC时,应考虑所需的精度、速度、功耗、成本以及目标应用的具体需求。例如,在高速通信系统中可能会偏向使用闪存型或流水线型ADC,而在需要高精度测量的仪器仪表应用中,则可能更倾向于使用ΣΔ调制型或高精度SAR ADC。

网友A(2024-07-31):
闪存型ADC通过并联的比较器阵列快速地对输入信号进行比较,使用一个电容阵列来实现全并行转换。这种结构使得闪存型ADC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转换。

网友B:
在选择ADC时,应考虑所需的精度、速度、功耗、成本以及目标应用的具体需求

网友C(2025-03-20):
你有没有实际用过 STM32 里的 ADC?大部分都是 SAR 型的,速度和精度都比较均衡,适合一般应用。

网友D:
如果对高速采样有需求,比如 100MSPS 以上,那 Flash ADC 会更适合,不过功耗和成本就会高很多。

网友E:
ΣΔ 型 ADC 在音频和传感器领域用得挺多,比如一些高精度测量设备,你有用过这种类型的 ADC 吗?

网友F:
你用 ADC 主要是测量什么信号?如果是低速高精度的,像电流、电压测量,SAR 或 ΣΔ 都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G:
流水线 ADC 其实挺适合视频信号处理之类的应用,你的项目里有没有涉及到高速数据转换?

网友H:
现在有些 MCU 里也内置了 ΣΔ ADC,比如用于高精度测量的应用,不知道 STM32 以后会不会也集成这种 ADC。

网友I:
逐次逼近型 ADC 其实最常见,STM32 系列基本上都是这种类型,兼顾精度和速度,比较适合嵌入式应用。

网友J:
你觉得选 ADC 最重要的指标是什么?是采样率、分辨率,还是信号噪声比(SNR)?不同应用需求不一样。

网友K:
单斜坡 ADC 现在基本上不太常用了,除了某些低速高精度的应用,你有在什么地方见过它的实际应用吗?

网友L:
现在很多 ADC 还集成 PGA(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和 DSP 处理,你觉得这种整合方案会不会更有优势?